HP3000修复一例

楼主(2007-09-08):
一客户HP3000机器不上电,查CPU供电处电容对地短路,更换后OK。这种机器己修过几个了,好象是HP1000和HP3000的通病。希望大家多注意。

网友:
电容明显漏液吗?
不明白你的过程只知道结果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的处理过程,CPU附近的电容你是如何判断出来的.有10多个啊.哪个出问题了,找到他的思路是什么.
期待你的分析过程.

网友:
对呀.正想问楼上一样的问题.如果表面没有异样的话.怎么样精确的判断出那个电容坏掉.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对地阻值吧..

这种现像我估计用直流电源肯定会保护,.

网友:
笔记本电容没漏液的讲法。

网友:
笔记本电脑老的型号还能见到铝电解电容。现在基本见不到了。都是钽电容和贴片电容。所以不会有漏液的情况。只是不明白电容损坏或击穿能造成对地短路吗?一定是个滤波电容吧。想起了!

网友:
楼上!滤波电容一端接地`极间漏电肯定会对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