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的插座被撬断裂了(已解决)

楼主(2007-09-08):
各位好,我有一个有点急的事想请教,我的主板被我刷BIOS刷坏了(Boot区也坏了),主板不能进系统了
,上网查知道用编程器可以修复,于是撬芯片出来,但脆弱的plcc32 BIOS插座断裂了,插座好像是SMT
贴片式的(看过主板后面没有焊脚),后来BIOS修复了但插回插座接触不良,04年买的主板已过了保修期
,想换插座,用电烙铁好像根本无法焊上去,即使硬焊上去也不好而且不美观,我想问有没有专门工具
是针对BIOS芯片插座的焊接的?主板在生产时是怎么把插座焊上去的难道是用贴片机贴上去的吗?我的
BIOS插座能恢复原来的就像主板生产厂家生产出来的那样吗?求教有经验的人、高手、专业人士帮我解
答一下。
[
]
电烙铁
刷BIOS

网友:
可以恢复
找个完好的BIOS坐,用风枪换就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用风强吹下来。
再吹一个上去。
没有实际操作过,温度掌握不好座就融化了。
不过你可以把坏座拆下来,然后把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

网友:
直接焊上比加个座可靠。

网友:
是的,直接焊上去比较可靠,前提是你的BIOS刷的正确,加上你的焊功,完全不必用座

网友:
还是考验焊功的活 哈哈 努力把 可以换上的

网友:
把座拆下来,把底盘锡拖圆滑了,直接把刷好正确程序的芯片吹上去就可以

网友:
不用座都行.
牛
又学了一样.
原来焊接的工夫要扎实.!

网友:
首先用热吹枪从背面加温,从上面把座子拿下来,找一个好的座子,用同样的好法,再用烙铁焊上去,焊接水平一定要好,否则就不美观了,拆下装上都是要有一定技巧的

网友:
倒是感觉坏的座子可以在保证线路板不被破坏的前题暴力点拆下,然后你可以直接将BIOS芯片焊回。
或是用尖头的电烙铁也将PLCC32的插座焊回的,我曾焊过一次,虽然不是很美观。

网友:
从底部吹就不会化了,要注意要吹对地方

网友:
搞CPU座子俺就不行了,俺工夫还不到家。。。。

网友:
可以直接把座取了,然后直接把BIOS焊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