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全屏发绿! 求助.

楼主(2007-09-08):
电脑有一个月没有用了. 今天开机后开始有点左右内缩.很快就恢复正常.但是全屏发绿是怎么回事呀? 就像 蒙上了一层绿色.
我想是不是因为受潮的缘故呀. 因为前段时间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 下得很大.
电脑

网友:
显示器缺色,一般是视放板虚焊了。

网友:
视放板有虚焊问题吧 找找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发绿色是绿阴极电压低所致.....检查一下.绿通道..比如放电管是否有短路等......

网友:
应该是小问题,测量G极电压是否偏低就证实了.

网友:
你有没有拆开来看下啊?检查下视放板上啊

网友:
线不良或是视放板有虚焊,

网友:
看有没有虚焊,没的就可那视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