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怎么制作 求方法。会做的朋友不要吝啬哦 !

楼主(2007-09-08):
  原来以为示波器很简单动东西,看了价格,才知道这东西不是那么简单,拆开修理了两天,才知道这东西根本不简单。!   现在是没有方波,不好修了,不过也没多大的用
示波器型号是 COS 5020CH

  现在想知道这个探头里边的构造,因为从网上买,运费就是一个探头,20M的垃圾示波器,没必要了。所以想用手里的QD头+视频(屏蔽)线做一个。

资料:1:1  QD头————到探头的电阻        100欧姆左右
         10:1   QD头——————到探头的电阻   1M欧姆。

不大精确的数字,仅供参考

网友:
看起来同样的元件,做出来的探头质量相差很大的。作为仪器的输入部分要求也很高,要在很宽的范围内频率特性一致并非容易的活计。一个原装的500M探头也要卖几千元的。

网友:
这个20M的探头    不难弄吧
买了1M欧的电阻  等会弄弄

网友:
买一只普通得了,可能比自己做要好,也就20米+平邮5米也不贵嘛!

网友:
我觉得 还是买的好用 嘿嘿  不过我基本不用他修板板

网友:
方波修出来了,自己做的探头,波形不方!  呵呵,是个畸形!!,。。

网友:
频率失真!!!

网友:
不是 是探头干扰太厉害  或衰减厉害  没有补偿,  用的1M的电阻  仅仅

网友:
不知道这个20M  修主板的32M 时钟  可以同步不可以  现在很难折腾了。。

网友:
如果只是用来测低频率的信号,如几千HZ以下的自制探头也未尝不可,但测试高频率的信号即使质量差的商品探头都会失真。

网友:
探头的入门知识

http://www.hb17.net/news.asp?id=91

如果要更深入的知识,可以google
Oscillograph's Probe ,  Calibration accuracy ,Attenuator 等关键词。

不过不建议专研这些东西,
高频的东西要弄透很费时间。
除非是你能从这个DIY中得到极大乐趣或者准备做探针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