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10主板的加电故障

楼主(2007-09-08):
一块杂牌810主板,主供电对地数值在上假负载时很正常,也可以开机,开机后各测试点电压正常,但一上CPU主供电数值就为000了,开机就保护;此板电源IC是TL494,单相供电,电源IC就经过一个型号为D882的三极管后直接给Q1的G极的,Q2是个快恢复管,请问这种现像是不是说明北桥已经挂了

网友:
感觉LZ应该换一下 Q1.Q2看看

网友:
打内存的AD线应该可以判断一下北桥是否挂了

网友:
NB挂了你上假负载时也会保护的
有换过CPU 没

网友:
遇到845的主板类似的情况 我是换I/O好的

网友:
内存的AD线已经打过了,没什么问题,Q1已经换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上了CELERON的566和633,两块U都挂了,现像是上假负载没什么问题,一上CPU,开机转一下就保护了,再量红线对地数值,竟然低于10,我倒,烧了我两块U了,这U是客户的啊,一块633的U得几块钱啊???

网友:
以下是我请教的我的一个主板师付给我的留言,大家帮着分析分析,有些地方我不太懂:

"cpu,北桥都没有问题,你测测cpu上的电容数值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北桥与cpu并联,上cpu测对地数值,显示的自然是小的那一个数值了。
开机自动断电还要分清有没有电源保护,有的话是红线或黄线短路,无法强行开机。如果再开机还有反应的话是紫线或橙线短路都有可能,可以强行开机。
前者重点替换q1场管和你找到的882三级管旁边的772,两个三级管一起换了看看,后者则只能强行开机后用温度法判断具体损坏元件并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