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的降压式的二次电源如何接假负载

楼主(2007-09-08):
如题..我看了有人说接不好会烧爆电容........

不接是接在一次电感后面.还是二次电源中的电感后面.

由于还没有修过降压型号的.请求修过的人........提点好的意见......感谢各位老鸟.

网友A:
升压型的储能电感后面还有只2极管。假负载就接在2极管后面就行
降压型的电路有所不同。但接法都是一样,最正确的方法就是断开行管,接在接行管集电级上

网友:
我断开的是电源到二次电源的连线,在电容两端加的负载。

没出现爆电容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型的储能电感后面还有只2极管。假负载就接在2极管后面就行
降压型的电路有所不同。但接法都是一样,最正确的方法就是断开行管,接在接行管集电级上

你这样接肯定爆电容

网友C:
飞的机子,保护电路比较全的,你接假负载后行输出根本就不会工作,没有行信号反馈到行场振荡芯片或者CPU,就会使行振荡芯片的行失频锁定脚输出高电平而保护,把这一信号反馈到CPU,CPU就会通过总线把这一信号发送到行、场振荡芯片关闭行的工作和二次电源的激励信号输出,从而使二次电源不工作。所以我们带上假负载后我们会看到灯泡一亮一灭的。所以这种机接假负载没有多大的必要。

网友:
其实修显示器的二次电源没有必要接假负载,只要查好二次电源管的驱动电路和二次电源的反馈电路,基本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接肯定爆电容

说句实话。我修了10年的显示器这样接法还没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的机子,保护电路比较全的,你接假负载后行输出根本就不会工作,没有行信号反馈到行场振荡芯片或者CPU,就会使行振荡芯片的行失频锁定脚输出高电平而保护,把这一信号反馈到CPU,CPU就会通过总线把这一信号发 ...

老兄:你的帖子特别精辟,不愧为高手,能把QQ公开吗?上次我那个同创的1509次级无电压输出,果然是行输出部分故障所之,我查到行推动管C200 B-E击穿,我用C2235更换后还没好,行扫描找不出哪还有问题,更奇怪的是:TDA4858的7脚行激励不接主机时是48KHz,而,推动管的B极却是90KHz,中间就是阻容耦合,行管(是个三极管)B极也是90KHz,目前还没遇到过90KHz这么高的行频,高压包前的逆变管(场管)G极始终是48KHz,不变,你帮我分析下:那90K的行频是从那冒出来的.邪门吗?(该机属于没接主机有字符显示的那种)

网友:
你那行频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我也没有测过行行频,因为我没有频率仪。请问你那显示器现在的现象是什么?各电压如何?

网友:
回楼上:同创1509 显示器,(不一定是),原来故障:指示灯不亮,次级无电压输出,查得行推动管C200 B-E 击穿,用C2235更换后故障依旧,每次开机电源次级瞬间有电压输出,然后保护,使次级没电压输出,今天维修如下:
把行管的B极悬空,在C极接假负载,(60W灯泡),行管二 次电源由185v经降压场管变99v,高压逆变电压为229v,(185v是板上标的,实测229v)过几分种后229v变成25v不变,99v变为0v,该接主机在31KHZ下,高压逆变电压为229v,行输出为79v稳定,灯泡微亮,开多久电源亮多久不熄,从此来看,行输出二次电源能变化,逆变的电源中间无场管变化,229v应该是正确的,因为高压包次级几组电压如-104v,刚好是不多不少,今天从TDA4858的7脚(行推动)到行管B极的频率是一致的,如:31KHZ,行扫描就偏转线圈没把握是否坏了,其他的零件查不出问题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保护了,总之,接上行管B极开机就保护了.

网友:
按你上面的描述,很有可能是高压与扫描分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