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本站买笔记本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07-09-08):
想从本站买笔记本直流稳压电源,是那个数显的好啊还是指针表的好用啊?尽量大于等于5A的,我听说有些修笔记本的用直流电源质量不好的烧掉笔记本主板的也有!

网友:
我用的指针,30V,5A的,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数字的比较直观.如果条件允许,你就买一个 30V 5A的,一般都够用了.

网友:
5A是个分界点,大于5A的价钱很高。

网友:
数字直流稳压电源大约多少钱一个?

网友:
最好买个30V  5A的那足够用了。

网友:
数字的好用!
注意事项:大电流的板子,尽量看到大电流时速度拔掉电源,避免烧掉主板,

网友(2007-10-11):
也想买一个,楼主用过说一下好不好用啊!!

网友:
尽量看到大电流时速度拔掉电源,避免烧掉主板,呵呵,看到这句话,不太敢用啊,还是用原装适配器吧

网友:
我买的是兆信305D阿,你的呢?

网友:
:) :) :) 我也想要下,但不知道多少钱啊

网友:
220元,不是很贵的

网友(2007-11-29):
呵呵.我是做电子仪器代理的,这电源里面问题很大的,像笔记本用的话最好是用限流限压的,超过一定电压或电流会自动保护的,关于显示,我还是建议用数显的.你买的220元,估计是指针显示的.还有你估计一下重量,如果很轻的话可能是开关电源做的,相对而言,开关电源的价格要比线性电源价格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