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请教!!!!!!!!!!!!!!

楼主(2007-09-08):
以前修过一个杂牌845gl的主板,电容鼓包了,换完之后就好了,可第二天客户说坏了,我一看南桥烧了。(闹的很不愉快)。
昨天又是一块845pe的主板,同样电容鼓包了,换完好了。今天客户来说,装摄像头驱动,装到一半机器灭了,我拿过来一看,有是南桥烧了。
我想知道是巧合,还是跟我换的电容有关系。为什么intel845d及以前的板子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801DB的南桥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801DB 的南桥~~~~~~
先给自己打个预防针~~~~

网友:
跟我换的电容没关系吧?

网友:
上述的那个845pe的板子,我换完电容后可以正常使用了,第二天客户说不亮了,拿来让我测试,我测主板atx电源插座,为12v对地短路,3。3v对地短路,对地阻值为10左右。我又测了南桥旁的电容阻值为0,所以判断南桥短路。
可今天我又测了一下,12v确实短路了,3。3v竟然有了300多的阻值,南桥旁电容阻值依然为0,奇怪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