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电路图中+5V与+5VS各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08):
我经常看到笔记本电路图中有+5V与+5VS这样的电压表示方法,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或者各是什么意思?还有+3V与+3VS这样的?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指主供电与待命电压

网友:
+5V表示由电源电路直接产生的,+5VS表示辅助电压,待机时此电压不消失.由电源电路间接产生,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
那么+5VS我能不能理解为像台式机主板上的5VSB待机电压?图上的+5V是否由+5VS转变而来的呢

网友:
我认为应该可以理解为5V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对,如果不知道,看图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上图中+5VS是由+5V经过电路产生的,所以,+5VS是由+5V转变来的,一般笔记本接上电源就会产生+5V和3.3V

网友:
   笔记本5VS  和 台机5VSB一样。是开机电路供电的。没有它就不能开机

网友B:
这个5VS不是待机电压。它是指5V Suspend。待机电压一般叫Always或者PCU。+5V,+5VS,+5VA是指不同电源状态下的不同叫法,它们其实是一个电源芯片发出的,在不同的电源状态下,通过开关管转换出来。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释,我能理解一些了

网友:
讨论的好有学到了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我跟着你们学,每天积累一点

网友:
提供这个转换的常用的电源芯片都有哪些,谢谢

网友C:
回复无边思绪

你能在说详细一点吗?还有一点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在说详细一点吗?还有一点点不明白

看上面这张图,3VPCU是待机的3V,主要供南桥和EC等负责开机的IC。在开机键按下后,EC后先后发出SUSD和MAIND打开PQ63和PQ49。将3VPCU转换成3VSUS和+3V。3VSUS和+3V也是给不同IC供电的3V,有这样的区分是因为这些IC工作在不同的电源状态下,具体细节找找有关ACPI的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5VS不是待机电压。它是指5V Suspend。待机电压一般叫Always或者PCU。+5V,+5VS,+5VA是指不同电源状态下的不同叫法,它们其实是一个电源芯片发出的,在不同的电源状态下,通过开关管转换出来。

几乎所有笔记本都会有一个电路直接把主供电转为5和3,不管开机与否

网友:
和主板也有一点像的地方吧,会了也是一样的,就是焊功要好,,,

网友(2007-11-02):
感谢高人的出现...

受教了...

网友:
同样一个3V,它有3VAlways,3V_S5,3VS,+3V等多种状态,待机时直接转换出来的只有Always。

网友:
看上面这张图,3VPCU是待机的3V,主要供南桥和EC等负责开机的IC。在开机键按下后,EC后先后发出SUSD和MAIND打开PQ63和PQ49。将3VPCU转换成3VSUS和+3V。3VSUS和+3V也是给不同IC供电的3V,有这样的区分是因为这些IC工作在不同的电源状态下,具体细节找找有关ACPI的资料看看。

网友(2007-09-28):
兄台请问ACPI的资料哪有?

网友(2007-11-08):
学习了,谢谢高人的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