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50S电源电路图

楼主(2007-09-08):
长城ATX-250S电源电路图

网友:
你这个图上面标的“20V辅助电源”不对吧,不应该有这么高。
你看这个电源给7500供电,同时也通过D14、R18、R19给V3、V4供电。所以在电源工作以后由12V经R17、D12供电接管。我觉得应该不到12V吧,不知对不对。

网友:
加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要扣分了,有就删了算了

ATX AT电源.pdf

网友(2008-04-14):
回复 网友A:

这是张好图纸,比较常见的电源盒。它的震荡部分爱坏。台达和全汉的爱坏后面的几个大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