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828FI 显示器满屏回扫线

楼主(2007-09-08):
小弟今天收到一台DELL 828FI 显示器,满屏回扫线,整个屏是绿的+回扫线,请问哪位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
显示器
求助
DELL

网友:
一是查一下末级视放,二是显像管G枪碰极。总之你测一下G极的电压,与R、B进行对比着修。应该不是很难找到问题的。

网友:
一般为显像管G枪碰极,你改一下灯丝试试

网友:
原因:绿枪发射电子的能力太强.
故障部位:显象管及视放电路.
个人建议:把绿极的管教吸空,如果是故障消失,故障在显象管.反之在视放输出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可以一试,.....
你测绿枪电压肯定为0或接近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