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主板MS6714(845GCM)键盘鼠标扣不能使用

楼主(2007-09-08):
V星主板MS6714(845GVM)键盘鼠标口不能使用
故障现象:一块V星主板MS6714(845GVM)键盘鼠标口不能使用,通电开机按下Del键能进BIOS界面,此时按上下键光标可以移动,移动几下光标就不能动了。
检修过程:测键盘鼠标口的阻值
                  键盘鼠标口的1脚     588
                  键盘鼠标口的4脚     205
                  键盘鼠标口的5脚     587
                测键盘鼠标口的电压
                  键盘鼠标口的1脚     2V左右
                  键盘鼠标口的4脚     5.16V
                  键盘鼠标口的5脚     0.02V
      排容已拆,4个电感已更换,472上拉排阻已更换,I/O(W83627HF-AW)已更换,BIOS已刷过,问题和以前一样没有解决。
      拆下键盘鼠标口的1脚所连接的电感键盘鼠标口的1脚可以恢复5.16V
请心在飞翔老师和各位同仁指点指点

网友:
应该是3脚  不是4脚吧

能够影响到键鼠的部件你都检查更基本换过了…………

看一下5V供电回路的电感或者0欧电阻,看看是不是被烧断了,但是又没有完全断开

网友:
3脚是地,如果0欧电阻被烧断了,4脚是测不出电压的

网友:
0欧电阻没有烧断了,上拉排阻上端是5V下端是2V左右,即1脚测出的电压

网友:
建议先换USB键盘试下 如果好用在修

网友:
USB键盘已换过,不行

网友:
电路中的贴片电容漏电。直接吹下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