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下方出现好多干扰线

楼主(2007-09-09):
看上去很像有干扰的线。。。细又多...而且在闪......在网上找这种情况后更换了所有的滤波电容。。结果故障没变化.........
我是刚接触液晶。。真的没办法了。。救救啊

网友:
什么液晶?组装货吗?图片有没?是否适配器不良?
一般是电源干扰。有些可能不是干扰,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这样的。。
PHILIPS的液晶 没有图片。。适配器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