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的识别最新

楼主(2007-09-09):
一、现代(Hyundai)内存颗粒编号

1.SDRAM内存(老版本)

第1字段由HY组成,代表现代产品。

第2字段代表产品类型,57代表DRAM;5D代表DDR SDRAM。

第3字段代表电压,V代表3.3V;U代表2.5V。

第4字段代表密度和刷新,4代表4MB(1K刷新);16代表16M(4K刷新);64代表64M(8K刷新);65代表64M(4K刷新);128代表128M(8K刷新);129代表128M(4K刷新);
257代表256MB(8K刷新)。

第5字段代表数据带宽,40代表4位;80代表8位;16代表16位;32代表32位。

第6字段代表芯片组成,1代表2BANK;2代表4BANK。

第7字段代表电气接口,0代表LVTTL;1代表SSTL;2代表SSTL2。

第8字段代表芯片修正版本;空白代表第1版,A代表第2版;B代表第3版;C代表第4版;D代表第5版。

第9字段代表功耗,空白代表普通;L代表低功耗。

第10字段代表封装方式;JC代表400mil SOJ;TC代表400mil TSOP Ⅱ、TD代表13mm TSOP-II、TG代表16mm TSOP-Ⅱ;TQ代表100Pin TQFPI。

第11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5代表5ns(200MHz);55代表5.5ns(183MHz);6代表6ns(166MHz);7代表7ns(143MHz);75代表7.5ns(133MHz);8代表8ns(125MHz);
10P代表10ns(100MHz@CL=2或3);10S代表10ns(100MHz@CL=3);10代表10ns(100MHz);12代表12ns(83MHz);15代表15ns(66MHz)。

--------------------------------------
2.HY SDRAM内存(新版本)

第1字段由HY组成,代表现代产品。

第2字段代表产品类型,57代表SDRAM。

第3字段代表电压,V代表3.3V。

第4字段代表密度和刷新,64代表64M(4K刷新);65代表64M(8K刷新);28代表128M(4K刷新);56代表256M(8K刷新)。

第5字段代表数据带宽,4代表4位;8代表8位;16代表16位;32代表32位。

第6字段代表芯片组成,1代表2BANK;2代表4BANK。

第7字段代表意义不详,一般为0。

第8字段代表电气接口,0代表LVTTL;1代表SSTL_3。

第9字段代表芯片修正版本;空白或H代表第1版,A或HA代表第2版;B或HB代表第3版;C或HC代表第4版。

第10字段代表封装方式;T代表TSOP;Q代表TQFP;I代表BLP;L代表CSP(LF-CSP)。

第11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5代表5ns(200MHz);55代表5.5ns(183MHz);6代表6ns(166MHz);7代表7ns(143MHz);K代表7.5ns(PC133@CL=2);H代表7.5ns(PC133 @CL=3);
8代表8ns(125MHz);P代表10ns(PC100@CL=2);S代表10ns(PC100@CL=3);10代表10ns(100MHz)。

--------------------------------------
二、LGs 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由GM组成,代表LGs公司的产品。

第2字段代表产品类型,72代表SDRAM。

第3字段代表电压,V代表3V。

第4字段代表内存单位容量和刷新单位,16代表16M(4K刷新);17代表16M(2K刷新);28代表128M(4K刷新);64代表64M(16K刷新);65代表64M(8K刷新);66代表64M(4K刷新)。

第5字段代表数据带宽,4代表4位;8代表8位;16代表16位;32代表32位。

第6字段代表芯片组成,1代表1BANK;2代表2BANK;4代表4BANK;8代表8BANK。

第7字段代表电气接口,1代表LVTTL。

第8字段代表芯片的修正版本,A代表第1版;B代表第2版,依此类推。

第9字段代表功耗,空白代表普通;L代表低功耗。

第10字段代表封装方式,T代表TSOP;R代表TSOPⅡ;I代表BLP;S代表STACK。

第11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6代表6ns(166MHz);65代表6.5ns(153MHz);7代表7ns(143MHz);75代表7.5ns(133MHz);8代表8ns(125MHz);7K代表10ns(PC100 @222);7J代表10ns(PC100@322);10K代表10ns(PC66);10J代表10ns(PC66);12代表12ns(83MHz);15代表15ns(66MHz)。

--------------------------------------
三、胜创(KingMax)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由KM组成,代表KingMax内存产品。

第2字段代表内存种类,P代表FPM DRAM;E代表EDO DRAM;S代表SDRAM。

第3字段代表适用的电压,V代表3.3V;C代表5V。

第4字段代表内存芯片的组成,28代表2M×8;44代表4M×4;46代表4M×16;88代表8M×8;A4代表16M×4。

第5字段代表刷新,1代表1K;2代表2K;4代表4K;8代表8K。

第6字段代表封装方式,T代表TinyBGA;C代表TureCSP。

第7字段代表芯片组成,0代表单Bank;2代表2Bank;4代表4Bank。

第8字段代表芯片的供应厂商。

第9字段代表芯片的速度。

第10字段代表测试级,A代表AdvantestT5581H;B代表CSTEureka;C代表T5581H+Burn-in。

第11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10代表10ns;8代表8ns;7代表7ns。

图片更正:第1字段应该是 KM

--------------------------------------
四、三菱(MITSUBISHI)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由M2组成,代表三菱产品。

第2字段由代表I/O界面,一个字符组成,一般为V。

第3字段代表容量,如16代表16MB。

第4字段代表内存类型,S代表SDRAM。

第5字段代表数据带宽,2代表4位;3代表8位;4代表16位。

第6字段代表意义不详,一般为0。

第7字段代表产品系列。

第8字段代表封装类型,TP代表TSOP封装。

第9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8A代表8ns;7代表10ns(CL=2或3);8代表10ns(CL=3);10代表10ns。

第10字段代表功耗,空白代表普通;L代表低功耗。

--------------------------------------
五、东芝(TOSHIBA)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由TC组成,代表东芝产品。

第2字段代表内存种类,59S代表SDRAM。

第3字段代表容量,64代表64MB;128代表128MB。

第4字段代表数据带宽,04代表4位;08代表8位;16代表16位;32代表32位。

第5字段代表产品系列,比较常见的有A系列和B系列产品。

第6字段代表封装方式,FT代表TSOP。

第7字段代表功耗,空白代表普通;L代表低功耗。

第8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60代表6ns;70代表7ns;80代表8ns;102代表10ns(CL=2或3);103代表10ns(CL=3);100代表10ns;84代表12ns;67代表15ns。

--------------------------------------
六、富士通(FUJITSU)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由MB81组成,代表富士通的SDRAM产品。

第2字段代表内存的种类,F代表PC100;1代表普通内存。

第3字段代表容量。

第4字段代表数据带宽,4代表4位;8代表8位;16代表16位;32代表32位。

第5字段代表芯片的组成,22代表2BANK;42代表4BANK。

第6字段代表产品系列。

第7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60代表6ns;70代表7ns;80代表8ns;102代表10ns(CL=2或3);103代表10ns(CL=3);100代表10ns;84代表12ns;67代表15ns。

--------------------------------------
七、英飞凌(Infineon)[原西门子(Siemens)子公司]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由HYB组成,代表西门子产品。

第2字段代表内存的种类,39S代表SDRAM。

第3字段代表内存的容量。

第4字段代表数据带宽,40代表4位;80代表8位;16代表16位。

第5字段代表的意义不详,一般为0。

第6字段代表产品系列。

第7字段代表封装方式,T代表TSOP封装。

第8字段代表功耗,空白代表普通;L代表低功耗。

第9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6代表6ns(166MHz);7代表7ns(143MHz);75代表7.5ns(133MHz);8代表8ns(125MHz@CL=2);8B代表10ns(100MHz@CL=3);10代表10ns(100MHz)。

--------------------------------------
八、日立(Hitachi)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由HM组成,代表日立产品。

第2字段代表内存种类,51代表EDO;52代表SDRAM;54代表DDR SDRAM。

第3字段代表密度,64代表64MB;12代表128MB;25代表256MB;51代表512MB。

第4字段代表结构,405代表x4;805代表x8;165代表x16;325代表x32。

第5字段代表芯片修正版本,A代表A修正版;B代表B修正版;C代表C修正版。

第6字段代表封装方式,TT代表TSOP;TD代表DDP(Double-DensityPackage)。

第7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A60代表10ns(100MHz@CL为2&3);B60代表10ns(100MHz@CL=3);75代表7.5ns(133MHz);80代表8ns(125MHz)。

--------------------------------------
九、三星(Samsung)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由K组成,代表三星产品。

第2字段由4组成,代表DRAM。

第3字段代表数据带宽,4代表4位;8代表8位;16代表16位。

第4字段代表内存种类,S代表SDRAM。

第5字段代表密度,1代表1M;2代表2M;4代表4M;8代表8M;16代表16M。

第6字段代表刷新,0代表4K;1代表2K;2代表8K。

第7字段代表芯片组成,2代表2Bank;3代表4Bank。

第8字段代表电气接口,0代表LVTTL;1代表SSTL。

第9字段代表版本号,空白代表第1版;A代表第2版;B代表第3版。

第10字段代表封装方式,T代表TSOP Ⅱ(RPPmil)。

第11字段代表功耗,G代表自动调节,F代表自动调节低功耗。

第12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7代表7ns(143MHz);8代表8ns(125MHz);10代表10ns(100MHz);H代表100MHz@CL=2;L代表100MHz@CL=3。

图片更正:第1字段应该为 K

--------------------------------------
十、美光(Micron)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由MT组成,代表美光产品。

第2字段代表内存类型,48代表SDRAM。

第3字段代表内存种类,LC代表普通SDRAM。

第4字段代表密度,此数与M后位数相乘即为容量。

第5字段代表意义不详,一般为M。

第6字段代表数据带宽,4代表4位;8代表8位;16代表16位;32代表32位。

第7字段代表类型,AX代表write Recovery(TWR);A2代表2clk(TWR)。

第8字段代表封装方式,TG代表TSOP II(RPPmil)。

第9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7代表7ns(143MHz);75代表7.5ns(133MHz);8A代表8ns(125MHz,读取周期为333);8B代表8ns(125MHz,读取周期为323);8C代表8ns(125MHz,读取周期为322);8 D代表8ns(125MHz,读取周期为222);8E代表8ns(125MHz,读取周期为222);10代表10ns(100MHz@CL=3)。

第10字段代表功耗,空白代表普通;L代表低功耗。

--------------------------------------
十一、金邦(GeIL)SDRAM内存颗粒编号
第1字段代表产品系列,GL2000代表千禧条,BLP代表金条。

第2字段由GP组成,代表金邦产品。

第3字段代表产品类型,6代表SDRAM。

第4字段代表制造工艺,C代表5V Vcc CMOS;LC代表0.2微米3.3V Vdd CMOS;V代表2.5V Vdd CMOS。

第5字段代表容量,它与第7字段相乘就是总容量。

第6字段代表容量单位,空白代表Bits;K代表KB,M代表MB,G代表GB。

第7字段代表颗粒数量。

第8字段代表芯片修正版本。

第9字段代表封装方式,DJ代表SOJ;DW代表宽型SOJ;F代表54针4行FBGA;FB代表60针8*16 FBGA;FC代表60针11*13 FBGA;FP代表反转芯片封装;FQ代表反转芯片密封;F1代表62针2行FBGA;F2代表84针2行FBGA;LF代表90针FBGA;LG代表TQFP;R1代表62针2行微型FBGA;R2代表84针2行微型FBGA;TG代表TSOP Ⅱ,U代表μ BGA。

第10字段代表内存的速度,7代表7ns(143MHz)。

第11字段由AMIR组成,代表内部标识号。

第12字段由四位数字组成,代表生产日期,前两个数字表示年份,如00表示2000年;后两个数字表示周数,如25表示第25周。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
正要这个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老的就别发出了吧,,,,,,要的是一些真修的,,,,

网友:
DDR和DDR2的呢?

网友:
想知道内存颗粒的代换,有没人知呢?

网友(2008-03-10):
正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DDR的有好多介绍。DDR2的内存颗粒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