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电烙铁下主板上的电源插座?

楼主(2007-09-09):
他有两排,一排有十个脚,怎么下啊?锡一下子就凝固了根本下不下来..........
电烙铁

网友:
技术可以的话,再用一个吸锡器

网友:
这样啊.那就是说把脚上的锡一个一个抽下来........

网友:
没有的话,可以用吸锡带
没让你抽下来!抽下来就坏了,一个个脚把锡吸掉

网友:
是把锡一个一个吸下来撒....
吸锡带怎么用哇?

网友:
吸锡器吸得也不是很干净换起来还是慢,象这种大的接插件还是用锡炉和风筒下起来快。

网友:
再问个问题呀,内存插曹怎么换呢?

网友:
也是用风筒换,不过要把不需要加热的部分用隔热纸帖起来。

网友:
最容易就是用锡炉来解决。

网友:
拆一个用风筒。
拆一批用锡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