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4主板不能触发,求助~~

楼主(2007-09-09):
MS-7144主板不能触发,IO是83627THF的,67脚电压没有3.3V,有时候是0.几V,有时候是2.几V,这个脚的电压一般都是5VSB经过一个小场管得到的,但是找不到是哪个小场管,哪位知道的能帮帮我吗,急~`先谢了~~

网友:
主板触发的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W83627HF开机流程

第一:南桥的3VSB一定要有,最多的就是由1117分压得到,打值如果中间脚(一般为输出)对地的话,99%为南桥坏。集成的网卡也需要3VSB,短路的情况比较少见。
第二:32.768的晶振要起振,可通过波形来判断。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其两脚的压差,这个方法基本准确。
第三:83627的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ATX9PIN到83627的61脚的线路。
第四:PS-ON开关上要有3。3或5V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查5VSB到PS-ON的线路。 看跳线帽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最好不要低于2V。如果没有,电池和打跳线帽中间的PIN,如果跳线中间的PIN打值对地短路,南桥挂。
第五:以条件都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短接PS-ON,懂了吧。83627的68PIN应有跳变,没有就查68PIN到PS-ON的线路
第六:看67PIN是否有3。3V到0的跳变。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

看73脚有没跳变,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99。999%都会有跳变了,这时只有72P脚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应该不难了。END!!补充:以上开路对MSI的板不适用,MSI要考虑MS-5和MS-7这个芯片,华硕还要考虑专门用的芯片。还有其它不同的IO开机原理其实跟83627差不多。32。768上如果有电压没波形,换晶体,如果没电压也没波形,南桥坏的多。不到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
W83627HF:61:5vsb ; 68: ps-on   67:IO-ICH ; 73: ICH-IO   72: IO-ATX 14 Pin

网友:
我这个是MSI的板啊``有个MS-6,我没得换,换了一个MS-5上去发烫~~怎么搞的?

网友:
7144是VIA的板,不通过IO开机,虽然是83627THF,但相关的引脚都是悬空的,开机电路走南桥

另外,MS-6是不可用MS-5供的,要原样。

网友:
2-3楼 他不是写的不能触发嘛 意思就是 不能开机

网友:
IO没有坏~~通过南桥开机的~~那应该怎么查啊~~

网友:
去新手区看看 有关不触发的检修流程 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MS是V星板,上面有个V星专用的开机复位芯,主板尽管有开机功能的IO,但是在这里是不用的,主板不开机可能是MS-6的芯片坏了,要原值代换。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