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AD线问题

楼主(2007-09-09):
书中PCI AD线为427  是二极体值? 我测一块为378二集体 另一快为649 为什么差异这么大?   而且每块针脚都有差异?
另:AD 线能准确的判断南北桥好坏?请教大虾

网友:
一块板上值一样就是好的。

网友:
我还是没弄懂这个AD怎么回事,老师多多指导下吧~

网友(2007-10-15):
我也想知道,有谁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同一块主板一般情况下应是一样的

网友:
就是不懂AD怎么回事,老师多多指导下吧~

网友A:
AD线是地址线和数据线。测PCI的AD线,如有一条二极体值(对地阻值)为0,则SB很可能已短路,因为PCI的AD线是通向SB。测AGP的AD线,如有一条二极体值为0,则NB很可能已短路。

网友:
现在明白,  ,谢谢老师扪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线是地址线和数据线。测PCI的AD线,如有一条二极体值(对地阻值)为0,则SB很可能已短路,因为PCI的AD线是通向SB。测AGP的AD线,如有一条二极体值为0,则NB很可能已短路。

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今天才知道,真正的知道,什么叫AD线,谢谢了,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线是地址线和数据线。测PCI的AD线,如有一条二极体值(对地阻值)为0,则SB很可能已短路,因为PCI的AD线是通向SB。测AGP的AD线,如有一条二极体值为0,则NB很可能已短路。

看完了书都没这句话经典

网友(2007-12-24):
学习啦!也是今天才明白什么叫AD线的.........

网友(2008-04-15):
回复 网友B:

谢了明白了!!!!!!!

网友:
想请教AD线到底是PCI和AGP上面的那些线,是不是A面的所有线,谢谢。我一般都没有去测AD线

网友:
太谢谢寂寞沙洲了,一语道尽原理。辛苦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