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9):
我的显示器开机后太黑,就像没点亮一样,只有点模糊的影子,但面板上的按钮是已经调到最亮的了,这是哪里坏了啊,打开机壳还可以调哪里吗?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聚焦极吧..

网友:
好象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
什么应该\好像?到底是哪里啊

网友:
对了 是亮度 调加速极. 你说的现象 我感觉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
用了多少年了,如果是3、5年以上,可能是像管老化,如果是这种情况可将 加速极、聚焦极电压调整下。
如果是新点的可能是 亮度等视放电路、加速极电路等有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背板相关一些地方虚焊了

网友:
KAN 看G2的电压。要不就用小点的电阻对地短路下看屏幕亮不亮。要是亮的话你可以加个合适的电阻把亮度给调好

网友:
你没测一下象管的三枪、G1、G2电压呀。还有就是对比度调整有没有变化?

网友:
没说清楚,现在很多新机型开盖后是没有什么地方可调的,我看你的情况应该查一下加速极电压和负压,还有三个枪的电压,灯丝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2008-04-04):
G1、G2电压呀!!!!!!!!!!!!!!!!!!!!!!

网友:
给G2 家可调电阻 看看 不成进 工厂嚒

网友:
看看7V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有些显示器的电容坏了7V的电压也低,灯丝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降底阴极电压咯
呵呵 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