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更换显存

楼主(2007-09-09):
想用风枪更换显存,可是距离显存非常近的地方有很多贴片元件,贴片电容的面积比较大,有什么好方法更换时不会把旁边的元件吹走啊?

网友:
风调小,用铝箔保护

网友:
你的风枪只在显片上移动吹,30---40秒钟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27):
用风枪吹下,焊上时用推焊~~

网友:
学习了,温度大概是多少呢,有时候显卡花屏。判断出是显存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个,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