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 PR705F 图象出先锯齿干扰.....!

楼主(2007-09-09):
能显示图象就是满屏都锯赤.各方面调节正常.调节莫尔纹更能也不见好转.求助!

网友:
能显示图象就是满屏都锯赤
-------------------------------

换个场输出的电容。电源滤波等。

网友:
把亮度调下来看看。还有是不是包有问题,以前修过和你的故障一样,最后换包了。我的只是图像的边有锯齿波。

网友:
还要检查一下二次电源滤波电容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电容表最好用代换法,修好了别忘了说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