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的问题,请高手大侠们进来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07-09-09):
两块主板的问题,请高手大侠们进来帮忙看看谢谢!

第一块是个P4板,首先是CMOS保存后如果关机关电源再开CMOS就还原到未保存状态。从开启电源后开机一次后,在DOS下直接按面板开关机键关机后,再按就没反应了,必需先关掉总电源才能再开机。

第二块是个915的板,不接IDE设备就可以正常进到CMOS设置,看上去很正常,一接上IDE设备(硬盘或是光驱)开机在出现主板厂商LOGO时就会死机。测IDE口对地阻(用蜂鸣档)除了第34针(应是地线吧)无穷大(经查此针到板上有个空焊点然后就没了)第20针(数据线?)上面串着两个二极管所以用对地测成了无穷大。。。单测两个二极管都正常。

第一次修主板,还没搞清楚怎么做,只是按教程去测,结果搞不明白了呵呵!麻烦大侠前辈们都来指点后进!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该看看CMOS电池、电池座、CMOS保存电路有没有短路,开路,南桥芯片等。

网友:
第二个问题应该看看CMOS设置,数据线,硬盘或者光驱等。有时候检测硬盘不一定就是死机,只是检测硬盘或者光驱不响应键盘而已。

网友:
第一个问题二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至于第二个嘛,我前几天就碰到过,一开始也是档在检测硬盘那里,后来拔掉所以IDE设置又可以,把CMOS清一下,或是换一下数据线试试吧!!!!

网友:
第一个,CMOS电池、电池座、CMOS保存电路,CMOS跳线,有没有短路,开路,南桥芯第二个问题是,IDE设置重新搞下,把CMOS清一下,DMA线换一下!
另外在开机出现LOGO的时候按住键盘的TAB键,看看IDE的自检的提示,然后再在CMOS里看看IDE的检测信息。然后判断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前辈们的指点,第一个问题我再按前辈们的教导实行一下看看

第二个问题,我也清过COMS跳线也换过数据线,然后用我自己可以用的光驱接上去试过了,只要接了就会在LOGO那死掉,我试过放着不管可是过了很久还是死的。。。

再次谢谢各位前辈们的热心指导!

网友:
关于第一个问题:
电池对地电压有3。03V,CMOS跳线上的对地电压有2。86V可以吗?

网友:
查到进南桥最后一个电容的对地电压是2。68V那么这个CMOS保存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了这个板上是新的24针的ATX电源座子,在多出来的那个四针的右下角那针的针脚坏掉了(压变形了,不是烧的),但是它原来上的是20针的电源所以也没用到那四个座脚,这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到目前为止两块板都没解决。。。好晕啊!

拨打999呼叫大侠降临!!!!!!!!!

网友:
等吧
我是新手不能帮你
只有等高手来看下了
关注中。。。。。。。。。

网友:
电源有电人供到南桥呀!!怎么这样电池座也是有问题的吗?

网友:
第二个故障现象貌似SB方面的问题啊,虚焊或者不良?

不过还是要先查外围

网友:
无解了。。。想直接扔了。。。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第一个在coms电路中有一 个隔离二极管先测一下,然后跑下电路cmos座连接的是不是有贴片电容测一下.如果还是不行(首先保证电池邮电)那就是南桥的面大.
第二个因为是没有接硬盘没有事,那样可以说供电的问题不大,时钟不会有问题,着重测一下南桥和ide口间的排阻及其上拉电压,再有就是南桥了兄弟.

网友:
兄弟我们做主板维修行业的知道靠的是什么么,技术.  但是技术要有扎实的基础和不泄的钻研精神,希望你可以好好保持 ,扔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魔法兄的鼓励和教诲! 感动啊!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先看下32.768KHZ晶振两端的波形是否正常,因为除了不能保存CMOS数据外,还有开机问题。

网友:
我没示波器,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到是否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