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S通电不跑码!!

楼主(2007-09-09):
一块GA-K8NS的板子,通电不跑码,用假负载测到PG电压只有0.20V,而W83310GR的PG脚却测到有4.95V的电压,是原因什么导致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开焊,或cpu座坏!

网友: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试PG对地有625欧的电阻。(用二极管带蜂鸣档)

网友:
有时候,cpu座开焊,电阻正常但没有电流流过,只有电压,把cpu重焊或换个看看!

网友:
哦!!!这样我重焊试试!!!谢谢!!!

网友:
请问PG电压是指什么,W83310GR的PG脚又是怎么找的呀,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