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使用独立的声卡(噪声太大)

楼主(2007-09-09):
威捷高科i845PEB主板找不到板载的声卡,绝非驱动问题,音效IC为ALC101,装上独立声卡后噪声太大,根本不能使用。独立声卡绝对没有问题的。
现在就是想屏蔽掉板载的声卡后可以使用独立声卡就可以了,但是噪声太大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各位高手帮忙出个意思,万分感谢!
主板

网友:
暴汗,进入BIOS来屏蔽掉就可以了,不屏蔽也可以啊,在音频设备里选你插的声卡

网友:
bios设置里应该有,慢慢找

网友:
你的想法是正确了
方法是:开机的时候进入CMOS,把板载的AC97声卡给关闭掉就可以了。
正确的步骤是:先关掉板载声卡,然后再插上独立的声卡再安装驱动程序。
还有一点,关于噪音方面。不管是独立还是板载的声卡,最好把麦克风这一项目给“静音”掉,用的时候再打开。要不然有时候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噪音,尤其是已经把麦克风插上去了。

网友:
感谢上面兄弟回答,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屏蔽板载声卡我当然会。。。
现在问题使用独立声卡噪声太多,声卡没问题的,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也不是上面兄弟说的“麦克风”的问题,我早就排除了。。。。

网友:
1.机箱内部的各种高频干扰信号,这些干扰信号往往通过音频线耦合传送到声卡,发出了噪声
2.还有光驱或者电源,通过音频线直接传送到声卡。检查音频线(一般有两条音频信号线和两条地线)的地线是否接触良好、音频线外面的屏蔽层是否接地良好。如果你的音频线没有屏蔽层,可更换有屏蔽层的音频线。
[
]

网友:
噪音大,有可能是接地不良,也有可能是CD-ROM的音频线感应到干预信号,把不用的音频输入的全部静音掉,然后再试试。还有,我遇到过声卡带2052功放芯片的,也有这个现象。最好还是看看声卡,现在的声卡有些质量有问题的也会这样。另外,看看声卡的金手指是否有接触不良或者输出插座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那你换个主板插上你这个独立声卡看看是不是还是噪音大。
一般廉价的独立声卡噪音都蛮大的

网友:
你的声卡自带功放的吧?从线路输出可以吗?

网友:
1声卡本身 2干扰 3跳线看看 4设置 有的需要设置的

网友:
感谢各位帮忙
1、声卡为CMI8738,在别的主板上试过,确认声卡完全是好的。
2、我的机箱里没有装音频线的,所以不会有音频线相关的干扰。
3、CMI8738声卡我在这块主板上换过几个不同位置的PCI插槽,都有噪音或者电流音,一打开和声音相关的程序都会这样,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我试过8738声卡与主板不兼用, 换别的牌子声卡试试

网友:
看看PCI和声卡周围的贴片电容或者换个PCI插槽试试

网友:
丢掉吧 残疾板 可能是南内部坏掉了 声卡部分 试验南桥热下

网友:
去网上买块2手的sblive也就50多

网友:
估计声卡与主板有冲突,所以有爆音,8738音质也很一般,随便花20元买张创新CT4740/4811都比它好呀

网友:
bios设置里应该有..把自带声卡关掉。。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是杂牌的电源,况且声卡也不是什么好卡,先清理一下电脑和电源里的灰尘,还有把麦克风静音掉,可能噪声会小点。

网友:
开机进COMS里面关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