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网吧烧了10多台彩显

楼主(2007-09-09):
我去看了看,说是电线接错了,估计上了380v,显示器和主机一起冒烟,可惜我刚研究,虽然知道个大概,但根本没有配件,只好望机兴叹了,眼看着钱被别人赚

网友:
电容肯定了了,这样机不得什么钱的

网友:
你也可大胆的去接下来,将故障发到论坛上来, 靠大家的力量解决它.

网友:
主机多半是电源烧了,显示器也应该是电源部分,应该比较好修的。

网友:
如果只是380烧的,故障一般都会出现在电源,维修还是容易的.上次我们这里一个一个学校也是一样,烧了二十多台.

网友:
呵,就想不明白,怎么会弄个380V出来

网友:
380伏是3相电掉地线了整出的,好多修理很简单的,换掉电容、保险、清洁漏液,烘干。量桥堆有无短路,开关管有无击穿,没有就通电OK

网友:
380V分不清楚吗!

总电在一定时间会空载跳阐,也不会烧显示器呀!

(要挂而肯定是电源保险烧)

网友:
其实像这种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吧,显示器顶多就是炸炸保险了,至于主机嘛,也就是电源的保险了!!!!

网友:
这个现象可能没有接地线直接搞成380V造成,
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所有设备的电源部分的400-460V的高压电容暴裂。

网友:
楼上的说什么呢?咋理解不了呢?不会是你的脑子也暴裂了吧。

网友:
我是对电力的东西不太理解。我只知道,一般我们生活用电,商业用电都是220V,工业用的才会是380V。
比如,象我家所在的街道。三相电都有,是分开三条线路走的。每家只会接一路的火线,这怎么会搞成380V呢,除非直接从变压器或供电所搞出来。
在我们这,是严禁自己直接去接供电主线的,你要接,只能报供电所派人来帮你接,接进了你家或店里后那就是你的事了。我想这样子就不太可能会接成380V的线路(我想,一个房子或一个店铺是不太可能同进接上两或三相电进去用的吧??)。除非是他自己私自去接主供线路,又不分不清哪路是火线哪路是零线。又或者他是自己发的电!!!!
请有电力知识的朋友为我解下疑惑??虽然这和修显示器没多大关系

网友:
这种好修,很多都是换大电容,我每年都修好多这种问题的,主要是要相信自已的能力,给自已信心

网友:
上次我接的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也说是这样烧了

结果烧了保险和一个压敏电阻烧爆,换了就搞定。

网友:
回12楼,我们现在用的电都是三相四线制的,就是三条火线和一条零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零线在总开关处(或者说在总线路的地方)断掉了(注意,不是在你家门口那条进户零线哟)。这样就造成第一相的用电户和第二相的用电户(或者说第三相的用电户)就串联接在了380的电压下了。这样负载轻的那个用电户,分得的电压就高,就有可能超过220v,若果超过太多,那就造成了过电压烧机了。

网友:
不一定是接错了,我们这里有一次变电站出了问题,瞬间高压,把一个镇的一条街上的开着的电器全搞定了。最后电力公司赔钱了事,幸好是上午,电器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楼三个单元,一个线路过去是三相四线制,每个单元接一路火线,这样通过家里的电器进入零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线,其实不是地线,是零线.)由于三个单元的回路线是会合接在一起的.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一般不会出现在380V的,一旦外面线路被弄断,这样就没有了零线,但火对火是380V的.也就是两相之间是380的,这样380就进入了家里的电器设备,也就烧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楼三个单元,一个线路过去是三相四线制,每个单元接一路火线,这样通过家里的电器进入零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线,其实不是地线,是零线.)由于三个单元的回路线是会合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楼用一个总零线回变压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一般不会出现在380V的,一旦外面线路被弄断,这样就没有了零线,但火对火是380V的.也就是两相之间是380的,这样380就进入了家里的电器设备,也就烧东西了

网友:
有点胆子的人都接下来了,,,电压高烧的好修,,又不是雷打的,那就难弄,不好说了。

网友:
同意楼上哥们的,既是380V接入,那显示器的电源部分,还有ATX电源的输入端,肯定会出问题的   一般像这种情况多是电源的问题,应该好修啊,为什么看着让别人赚钱呢,楼主真汗,有钱自己不赚,这么谦虚哪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