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插电主板风扇就转,但不显示

楼主(2007-09-09):
主板通电说启动,但不显示?急急急!!!!!1

网友:
首先看看它档在哪个代码吧,这样也不好判断呀!!!!!!

网友:
绿线有短路,或者控制绿线的场管或三极管击穿短路,导致一通电就开机.

         至于不显示,那问题是多样性的,无法具体回答你,最好发个POST代码让我门看,才能帮你解决.

    至于我现在的猜测是:CPU供电的某一场管击穿短路,导致PMW内部保护,出现"风扇就转,但不显示"的现象.POST卡应该是FF,你也可以测一下CPU供电的场管是否击穿.

网友:
你的板子上有东西烧坏了,但不严重。将板子和处理器拆下来,拿到修主板的商家那里,让他们帮你检查一下。应该超不过50元。

网友:
不会是新板子吧..如果是新板的话那建议你先看一下是不是插错地方了.因为新板有一个CPU风扇速度测试 必须要插到相应的地方主板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插到不相应的地方电脑不能正常工作状况就是风扇转但是不亮.
PS:如果不是上诉状况的话那建议你先把检测卡上的代码发上来吧 现在连电脑检测到那都不知道..请下次提问的时候说清楚问题.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建议检察主板连接的绿线端是否和+5伏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