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过程,详细的原理以及过程。“联保”

楼主(2007-09-09):
假设没有任何的电力设备在供电(没电池和电源),这时候,机器内部只有RTC电路在运作,南桥上会接有一个3V的纽扣电池来供给RTC电力,以保持内部时间的运行和CMOS信息。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就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低-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他们的作用参看上页的图),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5V以及DDR2.5V等,并发送PM PWROK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PM PWROK将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发送到CPU外围VCCP的电压Generator,并开启VCCP。在此之后,VCCP Generator会发出CORE_VR_ON来开启CORE VR(即CPU的核心电压)。至此,整机的电压已经全部开启。

  在用VR_PWRGD_ICH这个信号通知南桥CORE VR成功开启后,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然后北桥发H_CPURST#信号给CPU,CPU被RESET,并正式开始工作。
在用户需要进入待机模式(S3)的时候,系统的ACPI和windows同时运作,拉低SLP_S3#,并保持SLP_S4#和SLP_S5#被拉高,以关闭了MAIN电,系统则进入待机模式

  而在需要进入休眠或者关机模式时,同时拉低SLP_S3#、SLP_S4#和SLP_S5#,关闭除了RTC以外的电源。当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需要操作系统和BIOS的共同协作,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只需要保证在特定的状态保证特定的电压供给即可。

  当机器要要从S0进入S5,即关机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时序进行,基本上就是前面时序的逆运行。

网友:
学习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到这一块上呢,有些还是看不太懂哟!!!!!!!

网友:
有些东东自己不太请楚,比如EC是哪个芯片的功能呢?只觉得ALWAYS电应该就是台式主板里的STANDBY。

网友:
谢谢
对我们这些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非常好的理论文章,谢谢楼主,楼主能不能详细讲一下EC,这个对初学笔记本帮助最大,因为笔记本增加了EC,和BIOS的关系容易混乱

网友:
我在这儿修的板子上面就没见主板电池,他CMOS供电是从哪儿来的呀?很郁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上的电池是奇形百状的, 电池是肯定有的。  在南桥附近找。有的包的绿色的塑料皮!

网友:
回复 网友B:

EC 集成在笔记本里就是 IO 、 SUPERIO 、  例如IBM 常见的H8,IO 有PC87570 PC87591

在修复几个不加电的时候,开机IO 上边应该有供电,3V——5V  南桥应有 1.5v----1.8v 的待机电压
南桥旁的晶振应有波。

网友:
ALWAYS电 是常3.3和常5V么?
VR_PWRGD_ICH这个信号 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 内核 PWORE GOOD 信号。 表示CPU 核心电压成功开启。

网友:
你要的修示波器的芯片应该是74HC00

网友:
有的电池藏身的地方很奇特,Dell有些机器电池就是夹在C壳里的。

网友:
原来如此!!
另外!我的本本纽扣电池也藏的很变态!!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支持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说,感谢LZ

网友:
谢谢楼主了,笔记本的知识真的太少了,好好学习吧!

网友:
补充一点,我接触过的很多笔记本主板,ALWAYS电压在你AC(电源)插上后就会有I/O产生。(AC模式一般不用按POWER button j就会产生ALWAYS电压)。
但是在用BAT(电池)不按POWER不会产生。

网友:
谢谢分享。但我还是看的不太懂。我想以后会明白的。

网友(2007-11-02):
收藏了...
受益匪浅

网友:
非常感谢!支持一下。。。

网友:
很想知道就是整个过程,是不是也像主板一样,供电有了,时钟和复位是不是也要同时有啊,我是新人,上面的看懂了一点点,总感觉还少了点什么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多个EC 也就是通常说的H8

网友(2007-12-11):
讲的 很清楚 谢谢LZ 支持一下 顶起来

网友:
谢谢联保笔记本维修的讲解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又学到新东西了!!!!!!!!!!!!!!!!!!!1

网友D:
学习了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IBM 一般3V 5V 都是待机的 吧 只要有源就有待机电压 为什么LZ还说要经过H8呢? 我修的IBM好多不加电 只要没3V 5V 1631好的话 就直接换SB 一般都可以好啊 LZ写的很经典 不过我还是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