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检测结果,请大侠帮忙诊断一下

楼主(2007-09-09):
第一块花屏:双敏速配7600 Geforce2 Ti  64M  64bit ???
Maximum error count reached
NVCLK=199.6 MCLK=165.9
LANE       FRONT ERRORS   BACK ERRORS
--------   -------------- --------------
FBD[31:0]          815104             0
FBD[63:32]         815101             0
FBD[95:64]              0             0
FBD[127:96]             0             0

Total error count: 1630205

Front-Side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颗粒排列顺序为正面4颗,横两颗,竖两颗,反面4颗,横两颗,竖两颗
正面:
                                u1               u2
                                                                    u6

                                                                   u10
反面:
                                su2              su1
                                                                    su3

                                                                    su4

第二块花屏:TNT2    32M
Maximum error count reached
NVCLK=100.2 MCLK=125.0
LANE       FRONT ERRORS   BACK ERRORS
--------   -------------- --------------
FBD[31:0]         6315365             0
FBD[63:32]              0             0
FBD[95:64]              0             0
FBD[127:96]             0             0

Total error count: 6315365

Front-Side Failing bits: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颗粒排列顺序为正面4颗,横两颗,竖两颗,反面没有:
                  u7       u6
                                          u5

                                          u4

网友:
MATS检测结果,这是一个专业测显卡的软件吗!!!!!能否给我一个呢,谢谢啦!!!!
zhxzp@163.com

网友:
第一块右边正反面4片都有问题,可能是显存也可能是GPU不良。第二块是U4吧

网友:
第一块貌似颗粒短路 第二个貌似数据线坏了 查排阻或小电阻 不过我修一半以上没修好过 数据线通往主芯片 啊

网友(2007-12-03):
学习中不能给你什么好的意见
~~~~~~~~~~~~~

网友:
第一块右边正反面4片都有问题,为什么这样列排?不应是正面四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