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场电源电压故障,谢谢

楼主(2007-09-09):
一台NESO FD770A彩显,故障为黑屏,开机指示灯绿亮一秒钟左右一灭.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现象,用12V电瓶单独给13V那一路电源供电,电流为0.68A,后把场集成的12V供电端断开,通电后原来13V那一路的电压现为10.2V,其它的各路电压为原80V视频电源现为85V,50V(60V),6.3V(5.1V)-13V(-15V),第一次遇到这类故障不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检修,向同行请教.

网友:
开机指示灯绿亮一秒钟左右就一灭吗?没有短路?那你用12V电瓶单独给13V那一路电源供电是什么意思?讲详细一点嘛~

网友:
用12V电瓶供电不知道是什么用途,看来你对显示器的工作原理还没有了解清楚,开机一下指示灯就灭了,你要看看是不是保护了或者是显示器处于待机状态了。你还是先恢复电路把测得的相关数据报上来。

网友:
现在的13V电路是这样的:不明原因导致电压过低而保护,本人已更换过高频整流二极管和虑波电容,还是不行,外接12V的目的是想测量一下电路有没有短路或过流现象.在拔掉220V电源的情况下外接12V电源测得的电流为0.68A不知是否过流.外接12V时能听到继电器正常的吸合声音,指示灯绿亮正常.难道是开关变压器的13V端有局部短路.

网友:
说了那么多都没有说到主要的。。。。你做那些把戏都没有必要,电压相差点有时候不是判断问题的关键。。

网友:
就是不知道如何检修才求助的.希望大家给点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