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不拆一颗螺钉解开机密码

楼主(2007-09-09):
好东西哦

网友:
[转帖 运维技术论坛]ACER笔记本不拆一颗螺钉解开机密码日前,朋友拿来了一台ACER 370
的笔记本电脑要笔者帮忙解除开机密码,笔者接过机子一看不觉有点汗颜--自已虽说修了不少的本本但却没有这台机子的解密资料,看来俺只能是“硬来”了!于是笔者满口答应朋友留下机子准备手术。但是当笔者拆开机子查看了主板后不觉有点傻了---主板上竟然没有单独的存储芯片!看来密码是被写在BIOS芯片里的!笔者可不想再大动干戈了,怀着饶幸的心想:这种板子会不会留有密码后门呢?于是试图在主板上寻找突破口,仔细的查看主板上的跳线和相关的标志。果然,主板硬盘接口前方一小表格里的几行小字母让笔者高兴得差点笑掉牙:SW4-4
PASSWORD CHECK
ENABLE DISABLE
OFF ON
意思就是第4个开关组的第4个开关的功能是:BIOS是否检测密码。如果此开关打开(往下打),就是让BIOS检测开机密码,反之,如果此开关关闭的话就是强行让BIOS不检测开机密码而直接进入不一步的工作流程。
为了验证笔者的判断,于是把主板固定好,接上键盘、硬盘和电源--打开机子-----显示在屏幕左上方的那把锁已经不见,接下来久为的WINDOWS介面终于出现在了笔者的面前。。。。事不宜迟,重新起动——按F2进入COMS——把所有的PASSWORd项全部改为NONE或DISABLE——退出关机——再把SW4-4复原。。。。到此密码已被清除。总算可以对老友有个交待了,哈,哈。。

高兴之徐,笔者有点不甘心,如此看以的事情就怎么弄得俺把机子拆得全部散了?!仔细对比SW4-4的位置,竟然发现SW4-4就在键盘的正下方!原来只要把健盘拿开就可以对SW4-4进行操作了,真的一颗螺钉都不用拆。。。。唉,看来是自已懂的东西太少了!是后还真的希望各位老大们的指点呵!
现把经过奉上,希望能对朋友们有点帮助。。。。

网友:
不错,对于解密很是方便,不过安全性就比别的机子稍稍差了点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啦!!!!!!!!

网友:
呵呵,原来还可以这样子解密呀。以后要留心点了

网友:
真是好东东啊,可异我的经验值不多了

网友:
哈哈,下次我也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哈哈,又学了一招谢了

网友:
谢谢版主奉献,谢谢啦!!!!!!!!

网友:
这么简单啊,高人!

网友:
那就是断开适配器,电池,主版电池,也答到了清空coms的目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2007-10-09):
学

我时代 -4 骗分帖

网友:
没注明转贴...

网友(2007-12-16):
瓦萨,好东西,看看线,顶了,还有??????????????????

网友:
????????????????????????????????????????????????????????????????????????????????????????????

爱问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又学了一招,看来以后作破解,在找加密芯片,应先查查是否有跳线或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