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7S5A{462的},无时钟,复位灯时闪

楼主(2007-09-09):
          精英K7S5A{462的},无时钟,复位灯时闪

      今天碰到一块板,精英的K7S5A,462主板,上假负载后,测CPU测试点,VCORE正常1.68V,PG1.5V左右,复位1.5V,
      因为462主板不需要内外核供电,所以再去量时钟时发现4个时钟测试点均无电压,而且DEBUG卡上的复位灯不停的闪,
      间鬲3S~4S,后测时钟芯片周围的小电阻上,有1.6V的信号电压,想到供电,时钟不正常时都有可能复位不正常,所以先解决供电,
      经测,CPU,内存,显卡,总线供电都正常
      PS:
      此板为KA7500B的模拟控电源IC,8705的IO,至现在,不知如何下手,望路过的朋友支个招,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现在查了时钟芯片的给CPU输出的时钟信号脚,发现电压仅为0.8V左右,然后,把14.3晶振连同皆振电

容一起换掉,再去测量时,发现故障依旧,电压仍为0.8V,CPU座上的时钟测试点仍无电压,

后把IO也取下,故障仍旧,    此板芯片是SIS的,南桥集成于北桥内部,测过PCI  ,和内存的时钟,有,且

正常,1.6V左右,   后去打PCI的AD线数值,没发现有异常,

现在的问题是复位灯为什么会不停的闪烁,   另CPU的复位测试点电压有点偏高哦,1.68V,

郁闷中,请路过的朋友们给个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