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请指点!三星40G的盘格式化了,系统照样能用, ...
张老师!请指点!三星40G的盘格式化了,系统照样能用,盘符依旧

楼主(2007-09-10):
有个盘能分区,也能格式化,重起后它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用了几个工具都不行,我没有办法了,张老师请指点指点。
三星

网友:
是不是有还原精灵之类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先去掉。

网友:
用 fdisk/mbr 试下

网友:
还原精灵,我多次遇到,如果不要里面的数据可用DM/M
在CMOS里将该硬盘设置为NONE,然后用其他盘启动(里面有DM),用DM /M就可做了。

网友:
谢谢张老师和几位同仁,我试试,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我现在有个三星硬盘,搞了一大半天,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分区分不掉,低格完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不会是装了还原卡了吧?

网友:
是在公司垃圾堆里找的硬盘。怎么会有还原卡哦,
现在硬盘好像要归安了。现在接上去开机 死机了。

网友(2007-12-28):
我现在有个三星120 G硬盘,搞了一大半天,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分区分不掉,低格完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高见!

网友:
软件不行,考虑考虑硬件方面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办法,把电路板全部补焊了一遍,触点也好好的擦净,在上电就OK了。试试运气吧。

网友:
固件区域加密
除非刷固件,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但是要知道具体是那个模块的。

网友:
先搞还原精灵一类的东西,不行估计是只读了

网友:
固件的问题 首先考虑缺陷表 是不是满了 进行A-S 如果多模块不能操作 那就是硬件的问题.最后在考虑磁头的问题 .就象MT的 1E错了 就成了只读盘 G表满了 就检测不到了 G-P 坏了 写LDR 进去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