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T22 的 维修过程

楼主(2007-09-10):
客户反应 开机无显示
用电池通电开机 指示灯都正常 就是没显示
拆机 测CPU 供电基本正常
其他桥也无发热 客户反应前天打雷后 忘记拔电源和网线 第二天开就不得了
于是测电源适配器电压 果然只有 13V 了
拔掉内置网卡开机还是没显示
在测其他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换个 U 看看 用PIII 850 上好
再开机 OK 了
于是上好网卡 进系统 正常
估计打雷打坏适配器 引起电流电压突升
造成 U 损坏
少见 其他东东都没问题
电源适配器要换掉 要不插上交流电就开不了机 充不进电
!
开不了机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阿,以后碰到这样问提好处理了

网友:
这个估计我也能搞好. 楼主上传维修事例精神不错..像你学习!

网友:
恩, IBM T2*系列确实有坏U的毛病。在我手里发现有两例!另外ADP3421 3410 也是祸根。

网友:
跟上有一块T22 板子上电0.12就掉电 3421 3410 TB6807也换过了 搞不定了
谁来分析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不如换个 U 看看 可能会行哦

网友:
U是好U 应该还是主板事情,
还有一个T22谐振电容对地阻值太低怀疑南桥翘了 没工具就没有修了

网友:
新手学习,请问U是什么东东呀!1

网友:
学习了,宝贵的经验,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对。我修过好几台都是ADP3421和3410的问题。

网友(2007-12-08):
我用的T22,就是不坏!!!

网友:
我修了一台电源适配器坏的,换了适配器后,可以用了ok,但装上电池不冲电,但电池在其他机能用,怪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CPU坏啊,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