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Win掉电怎么修呀>?

楼主(2007-09-10):
我有一块板子,代码跑完后,它一会就掉电了,如果安上HDD它可以进入XP,如果不上内存的话它后停在内存,这时候就不会掉电了.用的是ICH8的965的桥.
掉电

网友:
能具体说下机器型号吗.有各部分电压的数据吗.压住南北桥试过没有.还有CPU座.

网友:
可能是散热的问题,你进BIOS看一下CPU的温度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东芝的也是这个问题,安全模式,DOS 都不掉电,进系统掉电,怀凝显卡问题..手头没桥/

网友:
还是像3#说的,怀疑散热原因大点

网友:
看看电掉到多少?掉电的时候看看PCIRST#,SLP_S3#掉的先后顺序,确认是电源引起的硬件掉电还是系统过热产生的软关机

网友:
那可是线上的板子呀,新打下来了,散热绝对没问题我都加着散热片呢,而且有时候它还会进BIOS当机。

网友:
那就是不稳定了,芯片有虚焊.仔细查查!

网友:
进BIOS档机不会是BIOS程序或BIOS芯片有问题吧,不知道BIOS坏了会引起掉电吗?

网友:
能进系统后掉电 试试 从装系统

网友:
是不是PCIRST#就是电原
SLP-S3就是系统过热产生的软关机

网友:
楼上这个提问有没有高手来解答呢?很感兴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