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U盘插入后,系统能显示U盘盘符,而且正常可以打开,但却看不到,U盘里的内容,显示为空!!这是为什么?
U盘

网友:
天呀,难道我用5个U盘试机,都坏了吗?且都是一样的毛病呀?

网友:
前些日子,遇到过相同的问题,U盘插入U口,能看到盘符,也可以打开U盘,见不到U盘的内容,V星915G的板子,还在保修期,返厂维修。

网友:
等一下下,就知道,不过一般都是板和U盘,一半一半啦

网友:
换台机子试下...不一定是USB接口的问题...U盘出问题的概率也很高...

网友:
中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