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B1601A在主板上的用途!

楼主(2007-09-10):
这个16脚IC..在科脑和银狐主板上都用此IC..经我跑线路查得此IC与PCI复位...控制内存供电管..VGA供电管相关!把1601A拆除之外..诊断卡上..IRDY灯常亮..南桥发汤(由于VGA供电管不工作导致)  在此请求WB1601A的资料??谁有这个IC的资料啊??

网友:
没有!
正如LZ说的,这个IC只用在这些杂牌的板上~
我曾经修过的有:
显卡不供电(造成南桥发烫)
内存不供电
无复位
复位偏低

这个IC的损坏几率挺大的~ 后来我遇到银狐的废板先拆这个IC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