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的开机延迟故障 [已修复]

楼主(2007-09-10):
型号为TCL-M1766F,17"彩显,故障现像为开机亮绿灯,也有高压,就是图像要等个大概一分多钟的样子才会出来,明显的开机延迟,
也不知道此机型是不是这个通病,再有请教各路高手:
像这种问题是不是管座漏电所致呢,还是包有问题???
[
]
通病

网友:
你测一下尾板像管的各脚在开机后的电压变化情况,以此来加以判断。

网友:
测试一下G1 G2 灯丝电压和R G B电压在开机时的电压

网友:
看一下灯丝电压的滤波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问题已解决:
在开机无图像时,测灯丝无供电,经查电源输出的灯丝供电加到一个节能三极管上,此管由CPU直接
控制,取下此管后,测其脚位,并无异常,怀疑为此管工作不良引起,拆掉后,把C E短路,试机,OK

网友:
你这样还是没有解决恢复到显示器的设计状态哟,你为什么不代换这管子?还有这管的B极的控制电压对不对?

网友:
控制电压正常哦,只是有时不工作啊,手头上没可代的元件,当机器开机不这时,测这三极管,B极无信号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