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焊I/O芯片(解决)

楼主(2007-09-10):
热风枪 风调多少? 热度调多少? 是不是立着转着吹? 20-30秒就能吹下I/O了?
还有松香水是什么? 是不是松香膏?
洗板水又是什么啊?在哪可以买到
新手啊。。
[
]
芯片

网友:
只要旁边不有贴片电阻电容什么的风多大都行
吹一个我都要一分钟

网友:
谢谢楼上的。。温度呢?为什么我吹好久也吹不下啊

网友:
多练习,我告诉你风量3,温度5也没用,因为你的风枪和我的风枪不一样.

网友:
我的是850的风枪。。

网友:
论坛里有专门的IO焊接的帖子,LZ怎么不看下!!!

网友:
看了。。我提问的全没说的........

网友:
热风枪
风调多少?
不一样,就算是850的也不同,不是一个厂生产的,风速中偏快就好
热度调多少?
我调400度
是不是立着转着吹?
不立着你还平放着吹???!!!
20-30秒就能吹下I/O了?
看你熟练程度。估计你2分钟也下不下。。。
还有松香水是什么? 是不是松香膏?
有松香膏么?没见识过。松香水就是把松香溶解在无水酒中,按比例调的,作助焊剂。
洗板水又是什么啊?在哪可以买到。
洗印刷线路板用的水,成分很多,自己网上去查。没必要买,还没用到过,一般工厂用的多。要洗板的话,找老婆拿把刷子,水龙头下冲去!

网友A:
明白了。。谢啦。
我那标着电子焊接松香膏助焊剂 焊邦

网友:
吹的时候枪头要对着引脚转着吹啊,1分钟差不多可以拿下。

网友:
水龙头下冲去,板不坏才怪啊!

网友:
不会的,关键是洗后要充分干燥。

网友:
水龙头下冲去,板不坏才怪啊!
洗好了要烘干了

网友A:
超级高兴。。。终于焊好了I/O,焊下有点慢,大概2分钟左右。排整齐大约4分钟
,汗上大约15秒
总过程大约6分钟。。不知道焊下I/O要这么长时间会不会搞坏I/O

网友:
速度越快,坏的几率越低,熟能生巧多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会坏,我的显卡,主板,散热风扇只要积存很多灰尘,用刷子是刷不干净的,一般都拿到水龙头上冲刷,然后在烈日下暴晒一天,没有任何问题.
对有些板卡间接触不好,时而亮,时而不亮的情况,特别好使.

网友:
谢谢指教``新手学习中``

网友:
我吹一个也用了2分钟.

网友:
板子我也洗过一块,810的
板子上20来个6.3V 1000UF的电容爆了10来个,全给换了。不过板子坏了后.主机就丢在厨房里,还是烧煤球再加油烟,这主板很脏了。
先换了20来个电容,加电测试能开机的。然后再按照论坛里说的,用温水加洗衣粉,泡了10分钟,然后也就是洗刷刷。洗好之后虽不能跟全新的比,但是已经干净得多了。之后把主板立起来晾了5、6个小时,之后用气泵吹出芯片底部的水,然后用电吹风吹芯片底部和各种插槽了半个小时。
这时大胆的上电开机,没有任何问题。水洗成功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该810主板的VGA接口因为长时间的油烟之类的环境下,固定的地方已经断裂了,可以将整个VGA接口的外壳拉出来,想办法换一个好的。

网友:
焊锡油均匀涂抹于芯片上,再用热风枪350度下,画圆圈的方式慢慢加热芯片,约50秒即可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高兴。。。终于焊好了I/O,焊下有点慢,大概2分钟左右。排整齐大约4分钟 ,汗上大约15秒
总过程大约6分钟。。不知道焊下I/O要这么长时间会不会搞坏I/O

焊上的好快 啊 不知道 会不会虚焊 我是焊下来挺快的 焊上去 可就要5分钟了 我也是新手 看你15秒 有点不相信啊

网友(2007-11-15):
楼上的.真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谢啦。
我那标着电子焊接松香膏助焊剂 焊邦

电脑主板不宜使用那些所谓的助焊剂,因为它对电路板有不同程度的腐蚀,焊接后清洗不干净会造成主板二次故障。
需要助焊剂的话,就用松香或是传说中的松香水(适量的松香打碎后溶解在无水酒精中)好了。

网友:
发现原来主板也可用水洗啊。真够大胆的。呵呵。..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用850焊了个IO,和原厂的差不多,成就感

网友:
学习了,原来主板也可用水加洗衣粉洗

网友(2007-12-24):
最好吹前在芯片中间涂点焊宝松香之类的帮助核心散热
只要焊宝没蒸发完就能够把核心位置温度恒定在焊宝挥发点温度上

网友:
学习一下,马上去实验

网友:
学习了,很使用啊!看来还要多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
用水洗真的没问题 不会吧   那要是坏了怎么办啊?那不赔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