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硬盘乱码!

楼主(2007-09-10):
ST340016A
S/N:3HS7C5JG
P/N:9T6002-104
HDA P/N:1001654S2
COAD:SXL-01
FW:3.99
DATA CODE:03062
SLTE CODE:AMK
电机芯片为:100158192
在MHDD下认到的型号为乱码,扫描显示全盘红色感叹号.
PCI-PC3000可以认到完整正确的型号,二四灯正常.担逻辑扫描为全盘红块,并提示:ATTENTION! SECURITY-LOCKED HDD.
备份固件和检查VENDOR模块时就只亮DSC灯
用TOOLS下的解密选项也不能使硬盘恢复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这块硬盘怎样才能修好?谢谢.

网友:
1。与接口针或数据线有关;
2。与接口元件有关;
3。模块问题。

网友:
谢谢

哦,谢谢.
数据线没有问题,接其它硬盘都正常,
我再按您说的.查一下.麻烦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