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8N主板,不能开机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9-10):
各位网友好:
      机器配置:CPU:AMD速龙2800+;主板:华硕K8N,BOIS已升级最高版本;显卡:雷姬杀手9550黄金版128M;内存:威刚DDR400,512M;.
      硬盘:WD160G.WD80G.
      一天超频至3400+不会过超,稳定运行半年多,玩游戏时突然象断电一样的停机,然后开不了机,硬盘指示灯常亮(同一条IDE数据线上的第二块硬盘亮,我拔试过)光驱按了没反应,硬盘也不转了,只有主板上的绿灯亮的所有风扇多转的,第二天早上我不甘心,内存,显卡,硬盘插拔过,可以开机进入BOIS,和WINDOS了,过了几天又出现类似问题,这一次没那么辛运,一直开不了.
      求教各位师傅是主板,CPU烧了吗?为什么第一次的第二天能开的了机,怎么解决?万分谢谢!

网友:
有诊断卡吗?看看是否跑码。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对维修没有价值),待机(触发)电路,CMOS电路等是否正常???

网友:
我只是想叫大家分析一下问题的所在

网友:
已解决问题

BIOS芯片坏了,更换成功.

网友:
你不是专业搞这个的. 就不要这么费事.抱到专业机构修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呵呵 是啊 这里讨论的都是专业点的

网友:
呵呵
还是可以满
自己弄好 了奥

网友:
多动手对自己的大脑有帮助的,支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