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V-X SE自动关机的故障

楼主(2007-09-10):
一块K8V-X SE,短路Power SW能开机,四秒钟后就自动关机,感觉就象按著Power SW不放一样关机。测开机之前Power SW有3.3V电压,短路开机后3.3V电压一样没有,到了自动关机之后,Power SW的3.3V电压又出现,到底什么问题?? IO是W83627EHF-A的,已经换过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W83627 开机电路,论坛里有很多资料。自己找下。

网友:
是不是门电路或者I/O

网友:
顺着Power SW3。3伏查一下线路,可能有地方短路,注意查小电容,小电阻。

网友:
个人感觉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重点查下开机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风扇没有插到CPU风扇的插口里
或者和CPU风扇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