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为T628++制作中的控制板,拿出来给大家欣赏一吓,控制软件大概15天后完成

楼主(2007-09-10):
正在为T628++制作中的控制板,拿出来给大家欣赏一吓,控制软件大概15天后完成

网友:
我宁可买一个可以编程的控制器的,不过还是支持楼主的实践精神!!!!!

网友:
好舍得焊锡呀,做的不错!

能把 程序,电路图 共享下吗?

网友:
自己做的用起来也亲切一点.

网友:
买一个可以编程的控制器没我这个好啊,我这个控制器温度控制段数是任意设定的.而买的可编程控制器我暂时只见到有16段.
而且我是用专用的温度芯片,精度可以达0.25度

网友A:
精度0。25度?是什么型号芯片啊?一般探头的精度在正负1度到3度。低温的的我有见到精度高的,高温的还没找到。精度最高的我见过研究所里用的激光测温器(不是红外的那种),它的精度可以到正负0。1度。

网友:
做的很漂亮,就是不知实用不实用?

网友B:
电路图能不能放出来看看?真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学学编程,不然我也想自己作控制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0。25度?是什么型号芯片啊?一般探头的精度在正负1度到3度。低温的的我有见到精度高的,高温的还没找到。精度最高的我见过研究所里用的激光测温器(不是红外的那种),它的精度可以到正负0。1度。

MAX66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能不能放出来看看?真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学学编程,不然我也想自己作控制器呢!

这个不是个人用的,是某公司要求开发的产品,所以电路图和程序都是保密的.

网友:
搞来点资料,有兴趣的看看

由MAX6675构成的测温系统电路框图如图所示。K型热电偶接在MAX6675的T+、T-端,热电偶的冷端接地。主机选用8051单片机,MAX6675作为从机,从8051的P1.1端口给MAX6675发送串行时钟,P1.0端口用来接收MAX6675输出的温度数据。P1.2端口输出的低电平将CS置0。系统配有5位共阴极LED数码管,将小数点定在十位后边,即可测量0~+1024oC的温度,分辨力为0.1℃。P0口用来分别接译码驱动器CD4511和位驱动器74LS154。P1.3端口通过声光报警电路接扬声器,当热电偶出现开路故障时,扬声器发出报警声。P2口接4×4键盘。

网友B:
张先生反映真快啊,不过我认为飘移的温控应该不是用的8051

网友:
星期五的温控是直接和微机想连接。把8051换成接口芯片。

网友A:
张先生的搜索能力,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我看了一下MAX6675的内部构造,内置高精密运算放大和一个AD。我的原理和这个差不多,我是用OP07加TL084然后把信号送到带AD的单片机里去处理的。因为受到温度探头的限制(市面卖探头的精度是正负1到3度),真正的精度达不到0.25度.我参考了一下国内的专业BGA返修台的参数,它的误差是正负5度,就是电脑上现实的温度曲线和实际芯片下锡球的温度对比。所以一般精度到正负3度就行了。你的热延时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的?我是用过零交流采样。当时我测温度的时候,是拿了一块报废板,在BGA芯片下钻了5个孔,然后在把5个温度探头塞到芯片下面,测试芯片里实际的温度和温度曲线上的温度的误差,通过软件来修正的。我在DIY另一台BGA返修台,有空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星期五的下午看来很有实力的,希望成型后能批量生产一些,坛子里的网友就有福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先生的搜索能力,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我看了一下MAX6675的内部构造,内置高精密运算放大和一个AD。我的原理和这个差不多,我是用OP07加TL084然后把信号送到带AD的单片机里去处理的。因为受到温度探头的限制 ...

星期五的下午兄,你的OP07加TL084,有没有做冷端补偿,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先生反映真快啊,不过我认为飘移的温控应该不是用的8051

的确不是8051,是PIC16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先生的搜索能力,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我看了一下MAX6675的内部构造,内置高精密运算放大和一个AD。我的原理和这个差不多,我是用OP07加TL084然后把信号送到带AD的单片机里去处理的。因为受到温度探头的限制 ...

还有,你所说的热延时,我是用一种叫做PID的算法,也是很通用的.

网友:
强人是越来越多了,ORZ中

网友:
谢谢飘移兄的提醒,冷端补偿已经在OP07上已经加上了,剩下的精度是靠单片机模糊算法来校正线型的。因为当时为了测试热电偶的线性,电路上调整不方便,主要还是在软件上调整。
漂移兄用PID来控制,就没问题了。工业上这种控制模式应用的很多,也很成熟。软件上的控制框架和余量要设计的大一些,增加功能好增加啊。最好加上各种发热器件的采样校准程序。你的加热头确定了没有?是用热风还是红外(建议T628++上的灯泡就最好不要用了,光学镜头很难磨制校准,温度中间高边上低,遇到白色芯片热反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