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一块钻石NF4-D的问题

楼主(2007-09-10):
一块钻石NF4-D,改SLI后开不了机,恢复后仍然如此,有哪位知道NF4开机电路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POWE ON都是5.04V电压,搞不懂了啊!应该是0V和3.3V的啊!
[
]
开不了机

网友:
一块钻石NF4-D,改SLI后开不了机,恢复后仍然如此
--------------------------------
你BIOS没刷对吧?
另:标题改下。

网友:
不是啊,现在是点不亮啊!开机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看专题讨论:主板不开机的检修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PS-ON两个针脚都有5.04V电压,应该是5V和0V啊,无从下手!!!!

网友:
两个针上都有5V电压当然不正常,也就是说开机电路中有二极管坏或者是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