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 视放块TDA9536

楼主(2007-09-10):
开机出现有回扫线的白光栅,检测是视放块TDA9536 坏,105V限流电阻R287坏,换后开机一切正常,试机一小时,感觉散热片温度有点高,但没在意,过了一天当客人来取试机,开机一试,故障同上次一样,检查TDA9536再次损坏,这次没敢大意,检测仍为上次一样的两元件损坏,其它无异常,更换后正常,为保险期间,调低视放高压供电,还在散热片加装一风扇,结果仍然用了两天就坏,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其它元件有什么问题。求助高手了。

网友:
可能视放供电还存在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三阴极电流太大了,有可能是阴极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