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648触发问题--请帮我看下。

楼主(2007-09-10):
联想品牌电脑下下来的主板,SIS648芯片,感觉像是V星的主板,刚开始不触发,后来使用强制触发,风扇转了,但是电压偏低,后来只要把电源插上去就会通电,但是电压都不正常,5V只有1.1V左右,
开关针应该有个针是接地, 不但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是接地的,测量电压,有一个脚为0V,一个为0。8V
请高手帮帮我应从哪里作手。谢了。
芯片
不触发
电脑

网友:
有的是串连一电容或一个电阻接地的.

网友:
没看明白~
但是感觉LZ的板应该有ATX短路的情况吧~

网友:
换IO就OK了,要是有些的BIOS还坏,你就慢慢找吧

网友:
楼主没有把问题说明白,
待机时测一下,5伏,3.3伏,正不正常, 开机后,+ - 12 伏, +-5伏,正不正常,
一般来说,开关针上根据板不一样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低电平开机一般有一个脚接地,高电平开机则没有接地的,
但至少有一个针上应该有3.3伏或5伏的电压.

网友:
我只是拿公司的一客户板来看了一下,没过保,现在已经返回厂家了,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