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E 送电后,听到哒哒哒响,没显示,灯亮,怎么会事?(故障修复)

楼主(2007-09-10):
PHILIPS 107E 送电后,听到哒哒哒响,没显示,灯亮,怎么会事?先谢谢大家了

现已修好.,打开后发现400V150uf电容鼓了,换了问题解决

网友:
哒哒哒哒滴响 不晓得是哪里响滴

指示灯亮 电源应该正常  有可能是行保护了

我感觉 不一定对

因为我手上有个联想的显示器 也是飞利浦代工的

和你的显示器 故障差不多吧

我还没查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保护呢

网友:
查到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客气了

我感觉很难查

我这个显示器别人维修过

电源 行管 都正常

开机高压 只有二百多伏

有轻微的滴滴声音

明天拿台示波器看看

因为手上没配件 所以就当修着玩了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个联想的显示器,客户送修的时候也是一样,但电源指示灯是迅速的闪,没显示,检查发现行管穿了,更换,OK

可怪事出来了,今天给客户送过去的时候 , 试机一看, 行宽没办法调整, 已经是最宽的了,并伴有枕行失真, 也没办法调整, 其他功能都正常, 怀疑是 TIP122 有问题, 可取下测量都在正常范围内, 会不会是逆程电容问题, 应为手头没有TIP122 和同规格的 逆程电容, 所以没办法试,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响声一般都是继电器发出了
对于不能调整,和逆程无关.

网友:
建议楼主代换一下高压负,说不定会事半功倍哟。

网友:
呵呵,打开后发现400V150uf电容鼓了,换了问题解决

网友:
呵呵,你倒快啊,
帮你分析下,由于300V滤波电容容量下降(鼓了都是受热引起的,同时内部电解液干涸),导致300V电压下降, 引起电源间歇性振荡.引起继电器反复吸合

网友:
恭喜你

偶的让偶把高压包给鼓爆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源输出的那个变压器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