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低问题再现维修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2007-09-10):
主板简介:杂牌810 南桥:fw82801aa 电源管理芯片:RT9238 单项供电
本人新手
故障检修流程:客户拿来时用假负载测得CPU主供电1.23V。无参考电压。时钟0.34V 。外核供电(忘了,现在班子在我手上但无假负载。不知道怎么测,电压好像是不到2V)。我现在做过的处理:Q1 .Q2 都是同型号换的,电源IC同型号换了,内存供电的场管也换了
故障依旧 在线等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我说的不明白的地方 大家可以问 我答

网友:
到2V估计就烧U了  把故障说明白啊 不开机啊 还是具体什么现象 哪个地方你测量过了 现象说明白啊

网友:
当然开机拉要不怎么测CPU供电啊 在一个370主板正常外核供电2.5V

网友:
人怎么这么少啊 在线等呢

网友:
晕 太失望了 快等睡着了

网友:
370针的CPU不用假负载就可以量电压呀

网友:
已知道是 RT9238 单项供电,找下电路,

时钟0.34V,不对,一般是1.6 v.

网友:
我记不住位子 新手呀

网友:
我知道那是不对的 资料我找过 没有相关引脚的电压介绍阿

网友:
哪位高手帮忙判断一下 或给点思路 明天客户就要来去板子了

网友:
先测一下VID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 这个确实没有想到 但是VID实在是太不爱出问题了 还有思路吗? 如果不是怎么办

网友:
换电源控制器试试

网友:
换过了 没用啊 是同型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