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行宽大,不能调整,并有枕形失真(已解决)

楼主(2007-09-10):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联想的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是迅速的闪,并有滴答滴答的声音,没显示,应该是保护性故障,但检查发现行管穿了,更换,OK

可怪事出来了,今天给客户送过去的时候 , 试机一看, 行宽变到最大,没办法调整, 菜单上数字是变化的,可显示没有任何的变化,并伴有枕行失真, 也同样是没办法调整, 其他功能都正常, 怀疑是 TIP122 有问题, 可取下测量都在正常范围内, 会不会是逆程电容问题, 应为手头没有TIP122 和同规格的 逆程电容, 所以没办法试,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顺便说下 原来用的行管是 东芝的 C5855  我用的是 C5411  应该没问题的 而且这个应该和行管不影响的吧

网友:
行输出部分有无虚焊
tip122的b级电压在调节时有无小范围变化直至前级

网友:
楼主修显示器怎么能不备TIP122呢

网友:
检查范围就是在枕校及行幅电路.

网友:
将TIP122拆下后行宽如果变窄的话就是TIP122或其前面的的电路,如果行宽还是宽且不可调查看阻尼二极管的下管是否击穿

网友:
呵呵 其实我是主要修板子的 显示器 修的不是很多啊 见笑了

网友:
今天从朋友哪里拿了几个管子过来,一个一个的检查,试机 在线测量TIP122发现BC脚是道通的,以为是内部击穿,更换一个还是一样故障,再测量换下来的TIP122发现又是好的,仔细观察
发现一个问题 原本安装的TIP122和散热片有一层绝缘片,在第一次更换行管的时候顺便把122也卸下来过,安装上去没放绝缘片,而当时由于涂抹的散热胶,122的C脚还没有和散热片(地)道通,所以没出现故障,而过了一个晚上,又颠簸了10多分钟,中间的散热胶层已经被挤压排出,两个金属片道通了,才出现了以上的故障,所以把元件卸下来以后再怎么测量,元件都是好的,装上开机故障依旧了,呵呵.  大家见笑了!

以后还是要多多注意这些细节的地方啊!

网友:
夸张了.没有短路?你好运气11

网友:
将TIP122拆下后行宽,如果变窄的话就是TIP122或其前面的的电路,如果行宽还是宽且不可调,查看阻尼二极管的下管是否击穿,如果还是无问题你就跟踪一下TIP122这条线路.

网友:
经典的人为制造故障。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毛病 一时大意忘记绝缘片了 最后打阻止发现短路 才知道 跟散热片地通了 加片就好了 大意大意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