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贴片电容的正负极

楼主(2007-09-10):
不好意思,我刚刚开始接触电子这类的东西,什么也不懂。
今天偶不听师傅的话 ,师傅就拿一个问题问我,叫我明天回答他。
师傅说,电路板上有很多贴片电容和电阻,它们分不分方向,也就是说是不是要象电解电容一样要分正负极。如果要分,那怎么分?
我找找了手头上的书,没找到答案 上网查了查,也没个说法。  我今天就是看书看得入了神,师傅连叫我几声我都没听到 师傅说,你老看书有毛用,看书再多也你不懂得修。先学修,学会修再看书不迟~~~~
请个位大大给我解答一下 不然明天偶就要给师傅教训了

张先生答复: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5887
根据反复查对,结论:
圆柱形的贴片电解,代黑杠的是负极;类似贴片电阻的小长方形贴片电解电容,有杠的一端是正极。

网友:
贴片电容不需要分正负极,任何电阻都不分正负极。

网友:
我晕·!#·¥#!
真的不用分么,师傅是不是想忽悠一下我啊

网友:
贴片元件貌似不分正负极

网友:
分正负极的会标有一道竖线,什么都没有的就是无极性电容。台式主板我记得是没有那种有极性贴片电容的。

网友:
哈哈,谢谢各位了
我想,师傅肯定是想忽悠我一下的
瞧我明天也装模作样地忽悠他一下

网友:
他问的真奇怪,从来没听过

网友:
谁说贴片电容不分正负的?
小米粒大小的电容是没有正负。
而有些个大电容有正负的,我下面的贴指出了

网友:
看看清楚,以下这样的电容有极性的,也是贴片的

网友:
下面的电容是不分正负的

网友:
啊,幸亏我还回来瞧瞧,不然明天怕就给敲脑袋了呀
谢谢楼上大哥的指点
还有,你在上面发的那图片我瞧不清楚,你能不能告诉我,那贴片电容怎么从外观上分正负极啊??

网友:
我发在9#:一般有条线或个黑半圆 标识的为负
我发在10#:很常见,没极性的

网友:
哦,那些圆圆大个的我懂,那些贴片的我高没清楚啊。
你意思是说,要分极性的话会在一边有条线???
你发有九楼那图我只能看到中间两个贴片有线啊。左右两边四个我瞧不清楚。

网友:
9#第一张图第二排的也是电容,外观和二极管查不多.
有个级有条线的是负
你可以去问问你师傅,这种贴片的电容很少,他也不一定见过

网友:
你去找个硬盘来看,有极性的贴片电解电容在硬盘电路板上比较好找。

9#第1个图下面第3,4两个比较明显,靠右端有一条白线就是负极。

网友:
唔,我明白了。
你意思是说,贴片的电容,如果要分极性的话,在负极一端会有条线。这是外观上的分法。
真是太谢谢你了。这下我明天可有答案了
还有,顺便多学点东西。如果不看外观,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分出极性来??比如用万用表???

网友:
谢谢张先生
得到你的指点,我就去找了几个坏硬盘还有557的网卡来看。果然找到不少象上面那位大哥和您所说的贴片电容。
这些电容,有的很明显的在左边有一道白条(我看到的都是在左边,以看电容上的字为方向),有的只是很细小的一条小刻线。焊在板子上,板子在电容负极那一端有的就是标有一长细线,如迈拓120G硬盘。但有的硬盘如希捷以及557网卡上,我却是看到在负极一端标着个+号。
请问我看到的是不是就是贴片电容?我看到557网卡上的电容上的字是6.8-25 F8 电路板上标的C25,
如果是,那为什么有的线路板会在电容的负极焊盘上标的是+号,又或者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发张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贴片式电解电容是用来冒充固体电容的,只是封装形式换了一下,样子变的酷了一点,是一种忽悠普通消费者的小把戏,目的是为了将低档货卖个好价钱而已,这和CPU单相供电电路里用3或4个MOS管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用来骗人的。
所以,你师傅提问的回答是:不分正负。
另外,你还可以问问你师傅,这些贴片电容上都没有任何标注,那么坏了该如何换?
呵呵,我估计你师傅的回答是:按旁边的来!!!因为他也不知道要换多大的。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不是完全如你所说的,设计上有时候考虑电路特性和PCB layout 综合了成本因素来选材的!

网友:
呵呵,PCB 上少了电容那几个眼儿,电气性能就真的提升了么?以前显卡上遍布昂贵的钽电容时怎不见它的踪影?

网友:
我上来了,谢谢各位指点。白天没空上来。
现在发两张刚拍的图上来,请各位指点一下。 我看到的是不是有极性的贴片电容?如果是,为什么电路板会在有标志一端标个+号。而据上面的师傅指点,电容那一头应该是负极。
请各位指点一下菜鸟。
这是希捷硬盘的

这是557网卡的

网友:
这些应该是二极管类的东西,不属于电容吧。下面板上标的Q3,不应该是电容的。

只有10/16n有点象电容的表示,但不可能有那么小的电解,所以也不应该是电解。

网友:
Q3是旁边一个三脚元件的。
C25才是,557网卡上有三个这种东西,分别标C25、C31、C37

我晕了哦,难不成我看到的全不是有极性的贴片电容

网友:
在迈拓120G上看到的是这个

网友:
楼上这不是电容,电容有容量和耐压两个指标的

前面两个如果是电容的话,有可能用那个厂子自定的标准。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的。

网友:
哎,还真是,没见过就是不知道.以后我再仔细找找看
谢谢张先生

网友:
你去看一下,厂家怎么说

http://www.nscn.com.cn/SMD-Capacitance/SMD-djdr.htm

下面是一个争议性帖子
http://forum.eetchina.com/FORUM_POST_1100010199_0.HTM

总结性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5887
根据反复查对,结论:

圆柱形的贴片电解,代黑杠的是负极;类似贴片电阻的小长方形贴片电解电容,有杠的一端是正极。

网友:
今天总算是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的分解

网友:
呵呵,仔细看完了,真是学习到好东西了啊。谢谢张先生

网友:
楼主辛苦了。基本都没学。建议先学基本的电子元件。对于你师傅说的。先学会修再看书。本人认为不太好。先看书再学会好点。

网友:
感谢大家的讨论,受益非浅呀

网友:
我重来都没有发现贴片电容也分正负极

网友:
长了见识,谢谢大家的讨伦

网友:
我两天没上来了,今天才上来
非常感谢张先生,终于使我充分明白了。
其实最后我师傅给我的答案也和张先生您的一样,就是贴片的电容,有杠有标志那一头是正极,而圆柱形的有标志的是负极。(他也指出很多人都是认识错误的)
他当场就给我演示了你所给的那个争论网址的方法,当场炸掉两个电容给我看。
张先生你真是搜索大行家,我也在网上搜索过,就没找到那网页。真没想到早在2004年就有人提出这种问题了。我知道的真太少了,而且在我手头上的书本还真找不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
又学了一点点,

网友:
其实自己想想也能知道,
两头是一样的元器件就不用分正负.
两头有区别,并且有标志的就需要分了.

两头都一样了.想分也不分不出啊/是吧?

网友:
SMT电容不分正负(除钽电容以外),电解电容分正负!

网友:
一般贴片电容坏了,要怎么替换呢,是不是差不多大小就可以呀?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让新手不断进步中。。。。。。。。。

网友:
谢谢张老师和各位高手,让我又学习到了一点!

网友:
贴片电容也分有极性的钽电容带横杠或标+的是正极。一般用在笔记本主板上。黄色还有其他颜色的没有标记的是普通贴片电容,无极性。电阻都没有极性。

网友:
贴片电容是不分正副的,,

网友:
我用书上的方法测量,给调到通段挡来测量对不对

网友:
解释的好透彻啊
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不分正负的,能不能说明白一点的

网友:
圆柱形的贴片电解,代黑杠的是负极;类似贴片电阻的小长方形贴片电解电容,有杠的一端是正极。

网友:
10楼发的图片是“陶瓷贴片”电容器,不分极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说可不对,后面的还可以,前面那比如说钽电容就要分哦
[
]

网友:
看来今天又有收获了,真长见识,谢谢张先生!谢谢你们大家!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这些对我们菜鸟来说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