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整理的笔记本维修新的 (转)

楼主(2007-09-10):
1   sony,什么型号不记得了,因为是很久的事了,当时没有作维修笔记。很薄的那一款。
故障现象:客户送来的时候说不开机,在我手上开机正常,什么问题也没有,很正常。于是打电话询问客户,客户说有时候可以开,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死机,然后再也开不了。于是拷一下,真的,才一个多小时,就黑屏了。然后就开不机了。由于当时有点忙,把它放在一边,等忙完了,再拿出来,又可以开机,这次才半个多小时就黑了。
处理过程:这种情况,以前修过,一般都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确却的说,应该是CPU供电芯片不良引起的供电不足。打开笔记本,发现它的供电是ADP3421 和ADP3410,把它们换了。很多朋友说只要换
ADP3421就可以了,但为了省事就一起换了,重新装上笔记本,然后开机测试,连续开了两天,没有再出现黑屏问题,故障排除。
    2     一台同方F5600笔记本开不了.检查发现插上电源适陪器后,其指示灯不停闪.19V电压变低至1-2V的低电压,故怀疑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检查发现主板一滤波电容短路.卸掉电容后电压回升.OK可以开机了
  3    故障现象:客户送来一个IBMT30,告诉我说被雷击,路由器也打坏了,网卡上不了网,进入系统,看到显示网络状态的图标时连接时不连接,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连接到网络。
维修过程:拆开笔记本,观察网卡接口,没有发现很严重的烧黑的情况,想这可能是信号的故障找到笔记本网卡控制芯片,网卡芯片。把这两个芯片换了,我换的这两个芯片是:H0022和
DA82562ET,重新装好笔记本,进入系统,网络状态的图标再也不会时连接时不连接,而是一闪一闪的在哪里传输数据。故障排除。
   4戴尔CPI\CPX机器暗屏(注意技巧)

分析:
1 灯管 2高压板 3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检修过程:
1、待机测高压板上的保险F2两端电压19v供电正常
2、拔掉原灯管插头,用备用灯管代换后按开机键灯管仍不亮,说明原灯管是好的。故障在高压板或高压板工作条件不具备。
3、高压板上第一个开关电路芯片是uc3872,其3脚为EN(控制指令输入脚高电平有效)信号直接由主板提供,正常值在开机键按下后为5v;而此在按下开机键后仍为0v,说明故障不在高压板。
4、因控制信号有显卡提供,考虑到更换显卡的成本较高且风险大,直接从液晶屏3.3v供电飞线到该脚后故障排除。

注:屏的供电一般在按开机键后才有的,而且离高压板又近所以从液晶屏3.3v飞线
   5   索尼PG---150型开机暗屏

索尼PG---150型每次开机都是刚开始屏正常两分钟左右然后出现屏闪的现象,持续有几十秒时间始终为暗屏,关机再开机也是此现象
故障原因:修高压板考虑简单到难,一般都认为是高压板的性能不亮引起的,灯管老化为最终答案
绝对精典手把手教你换BGA

工 具:
香蕉水    钳子   锡炉   餐厅纸    松香   手套    垫片    明片   刷子
拖锡编织带    镊子
架子(BGA专用)200-300元左右 板
热风吹(可调,定在470C,900元左右,旋风)
锡球(0.76MM  280元左右)
动手之前,注意BGA下面的排阻和排容,如果旁边有比较重要的集成或架子,搞纸片垫下(笔记本旁边用高温胶布)
首先,把主板定位在架子上,在把热风吹固定在架子中层,与主板的距离4公分左右,上电吹40秒后,用钳子碰下,看是否松动。OK,取下。
接着定位BGA,把BGA上面的焊球拖平,然后用拖锡编织带再彻底的把BGA上面的残留锡拖干。(主板上的残锡也是一样)用牙刷沾上香蕉水在BGA和主板上刷,等干后。再用刷子沾上松香在BGA上刷。
再用一个专用BGA网,把BGA固定好,放在网下,对准。(注意高度,一般离BGA 0.5MM左右)然后把锡球倒出来(用盖子装,不要太多,适量)往网孔倒,拉平.(一定要心细,慢慢来,)把BGA上的点全部用锡球添满.注意,锡球要对应没一个点。如果有少许乱了,,用钳子尖点上少许松香,目的把锡球带出来放好,放正(心细,不要急)
上锡炉,先把餐厅纸铺在锡炉上,小心把BGA放在锡炉上,不要碰乱上面的锡球。全部OK后,等50秒后,用牙签点少许松香,目的,看是否已把锡球固定在BGA点上。
冷却后,去掉不必要的锡球,用香蕉水轻轻的擦锡球表面。注:锡球不能掉或松。歪了也不行。如OK,已向成功迈了一大步了。
最后主板用松香擦下下,目的能更好的吸锡,对准,注意方向,固定主板与热风吹,BGA与主板的高度。一切OK,上电,约50秒后,用钳子轻轻动下旁边的排阻,看是否到位。凭经验。。。。。。。OK,关电,待冷却。。。。
从主板与BGA的隙里看锡球的排列
7  w w w.h y t o o l.n e t红 阳 电脑维修配件网
现在请问是否机器一接电源,I/O芯片就要先工作,就必须要有这个32.725的波形输入么?

这块主板上的I键盘及开机芯片是PC87570
目前我测了一下,VCC端有供电5V   另外找到波形输入端是25脚,测量无波形输入.根据图片上标示,好象是要求32.725KHZ的波形输入吧.

现在请问是否机器一接电源,I/O芯片就要先工作,就必须要有这个32.725的波形输入呢?
另外找到开机开关是接到这个芯片的78脚 PB7/SWIN

9   维修日记-方正进水机器

机器品牌型号:方正颐和T3300D
故障现象:机器曾经进过水,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再开机时一进系统就自动关机,或者暗屏.
诊断思路:对于这种现象的机器,能用一段时间,估计进水后某些元器件变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热稳定性下降造成的
             拆开机器,发现北桥附近发霉长毛了,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后,再加助焊剂用风枪吹干,装回去后发现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而且一进系统就自动关机,再仔细观察,发现开机按扭这个小板附近几个三极管也有点发霉,把开机按扭这个小板拔掉后,插电源,机器不再自动开机,再检查开机按扭,也是正常的,那么问题应该就出再这几个开机按扭和主板相连的几个三极管上,更换同型号的管子,再加电源,发现不再自动开机了,加电烤机两天两夜都没出现问题,重复开机关机也一切正常,,OK,问题搞定。
10  NEC VersaPro VA80J 开机断电

机器品牌型号:NEC VersaPro VA80J
故障现象:静态电流0.05A,按开机按扭后动态电流跑到0.18A左右时掉电
      拆开机器,用万用表检测,发现多处短路,再仔细检测,发现为5V短路,拿下电源板,主板上的5V处短路消失,那么短路问题就琐定到电源板上了,此机器电源管理芯片是LM2641,断开5V输出大电感L1,发现短路出现在后级,经检测,发现短路是两个滤波电容C1,C2击穿造成的,更换同型号电容,故障排除,开机正常。
      对于这种5V或3。3V短路,在这个机器上电源板独立的好排除点,一般的机器电源板和主板是连在一起的,遇到这种机器,首先断开短路部分的大电感,缩小故障范围,如果电感前端短路,可检查MOS管及电源管理芯片,如果短路出现在大电感后级,可用电流逐增发判断短路的元器件,但是加电时间不宜过长,容易烧元器件。
      但是有一点要记住,拿掉电源管理芯片后万万不可加电,否则烧南桥
笔记本的六大死穴

死穴之一:主板
问问周围修过本本的兄弟,可能主板问题占到了多大数,包括笔者的第一台本本也是主板的原因挂了的。一般主板有事,表现出来的是机器无法开机。主板出现问题,很多情况是集成电路短路造成的。一般主板有损,只能换主板。而主板的价格都占整机的四分之一左右,一但出问题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我们需要防范的是,不要将液体漏进主板,这可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不要轻易刷新BIOS时。另外,电压过高主板被击穿,也是屡见不鲜。如果在用电高峰或是停电后电力刚恢复、打雷时,笔者建议用电池供电,不要接市电。
死穴之二:硬盘
虽说笔记本硬盘比台机硬盘抗震,但是他还是十分怕摔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拿一块本本硬盘来看看,那张标签上还是提示我们它很怕摔。为什么呢?因为本本的硬盘虽比台机要小得多,但原理是一样的,也是由于复杂的电子元件构成。虽说厂家对本本的抗震性进行了优化,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构成,还是十分的怕震。提醒大家一下,在颠簸的交通工具上,不要使用本本。本本放在桌上,小心不要掉在地上。这知道,本本硬盘虽然便宜,但是里面的资料却是价值连城丢失了可是后患无穷呀。
死穴之三:LCD
LCD比较脆弱,也是一个易碎品。LCD主要是由玻璃和液晶、灯管组成,从头到脚是个弱不禁风的林妹妹。虽说LCD有机盖保护,但在目前本本轻薄的趋势下,这种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在LCD上不要放重物,否则会使玻璃层碎裂。本本放在包包里带出去时,注意别让本本碰上硬物。不小心掉在地上,LCD也往往是首当其冲的。LCD也是本本的大件之一,约占整机的四分之一强,而且一但受损也是很少能修好,只能换新的。
死穴之四:串、并口
这些接口因为不支持热拨插,有些粗心的兄弟在没有关机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很容易把串、并口烧毁。更有甚者,造成主板短路报废。虽说换个串、并口换一个不太贵,但是换起来比较麻烦。可能有些兄弟会说,我们现在几乎可以不用串、并口,坏了就让他坏了去吧。但本本用于工程调试的话,这两个接口是不能缺少的,在你需要的时候派不上用场可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死穴之五:触摸板
夏天到了,我们的手更加容易不干净。用手指操作触摸板时,会使上面的涂层很快消失,严重缩短使用寿命,长此以往轻则本本键盘磨损,重则报废。在打开本本时,我们是否能先洗个手呢?
死穴之六:光驱
这个死穴与一些特别喜欢看碟片的MM有着极大的关系。要知道原厂标配的光驱一般都在千元以上,要是老是看碟片的话,笔者敢以项上人头担保,一年左右你的光驱定会挂掉。你真要看碟片,不如去买个DVD播放机,怎么来说也比本本强呀。知道我本本的光驱都干啥吗?我T40的康宝除安装软件、刻录备份外,不干其他的事
12  IBM笔记本维修经验谈(通病)

我现在说的几乎都是我所修过的本本中的通病,但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所以只能做参考!         不能照搬硬套上去的。出现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一、T20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90%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是就屏线坏了
二、R32如果是开机不认光驱的话,多数为南桥空焊了。
三、T30如果是网卡不好用的话,那就是网卡芯片坏了。
四、A30/31如果是开机花屏的话,也多数是显卡BGA空焊了。
注:最近也发现了几台T40的本本也会出现花屏的问题。真晕!
五、再说一个吧,如果是A22m A21M 经常出现掉电或死机的问题,那就是主板上的两个CPU供电芯片坏了。
六、T21、T20、T22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就突然掉电的话,那你应该仔细看一看你的风扇是否与CPU紧紧贴在一起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出厂时都是一个导热的小垫在CPU上面的。也许你的本本在经过别人修理过后,它就不见了。
七、如果你的本本是I-SERVICE或者是390系列的话,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现无法开机了,那你首先要看一看开机按钮与主板的那条连接线是否完好。量一量是否有开机电压呢?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八、总结一下,R32的通病的判断吧,首先你的机器在开机不亮时,但是可以加电的情况下,你先取下内存,如果是报警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做一下BGA如果是不报警的话,那应该是南桥和显卡的问题比较多。同样也是做一下BGA的
九、再总结一下各款笔记本的解密码方法吧,
    首先是IBM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吧。就是刷芯片的消息。
    国产的如果不是迅驰的话可以用放电试一试,比如台系的WINBOOK,方正、联想等大部分机器都可以这样试一试吧。
十、Sample Text因为是昨天刚修好一台关于T30、R40及IBM双MOUSE的问题吧。这也可以就是我认为的双MOUSE的通病吧。
     本本的病情如下:双MOUSE在同时使用时都不好用。单用摇杆时正常。但触模屏的不好用,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可以打开C壳过看到触模屏MOUSE,把它的左右键拆下来,清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路,就OK
    我已经修过三次这样的问题了,都是这里出错的。T30、R40都会犯这个通病的。
    DELL的可以刷24C02这个芯片的。

网友(2007-05-25):
好贴,22脚(MAX1631)是MAX1631的工作电压,22脚没电压,MAX1631肯定不能工作的
  14  笔记本高压板原理图

笔记本高压板原理,看了好的话,顶一下
作用:把主板提供的低压直流电转变成450至2000V的高压交流电从而把灯管点亮。
高压板的直流供电电压有5V(东芝)、12V、16V(IBM DELL)、19 V(东芝DELL)、20V等。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1、        供电。一般在供电处都接有供电保险。
2、        地线。
3、        显卡送来的开启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
4、        亮度调节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
其实要点亮灯管只需具备前三个条件即可。
在实际维修中,修理高压板除了简单的元器件如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损坏可以更换以外,其它元件即使找到了故障点也可能因没有配件更换而无法修理,所以,因高压板损坏而产生的故障,建议直接更换高压板。
换高压板应注意:
1、        高压板的供电电压就和原高压板的电压一样。
2、        新高压板的大小应能放进原高压板的位置。
改装高压板:
1、        测客户机高压供电保险处的供电电压。
2、        找到客户机高压板的亮度信号线。调节亮度开关(FN+  ),电压随之变化的是亮度信号线。
3、        找到开启信号线。在亮度信号线上或下一根,电压为3?5V的是信号开启线。
4、        找一个供电、大小和客户机高压板相似的OEM高压板。
5、        找出代换高压板的供电线和地线,并接上外接可调电源。
6、        用3.3V电池去碰触剩下的线,能够点亮灯管的是开启信号线,另一根就是亮度调节线。
7、        把客户机高压板上供电、地线、二根信号线和代换高压板上线一一对应焊上,通电开机就可以测试。

以上还看不明白的,或还要高压板芯片资料的,联系QQ:107203753
笔记本维修教程(一) 觉得好我在继续发

看贴要回帖,做人要厚道
自己写的,严禁转载

1。液晶屏显示系统
液晶屏常见的几个现象
1。白屏:无输入信号(没有图象),但背光系统已经正常工作(屏幕呈白色)
2。暗屏:有输入信号,但背光系统不工作,在强光下能隐约看见图象
3。黑屏:上述两样都无

故障范围
软件故障占60%  硬件故障 40%(保险故障15%-25%,电源故障5%,信号故障10%-20%
       端口故障 15%-30%)

保险:在电路中起保护作用的元件
保险分为:1。BX。F(保险丝)  2。电感 L 3。电阻 R

如何判断保险好坏:用万用表的峰鸣档测两端,应该发出叫声,并且阻值几乎为0

液晶显示系统分为:1 背光系统   2 液晶成像系统

背光系统组成:1 高压板供电电路(给高压板工作提供电源电压)
                       2 高压板(把主板送来的直流电压(5-12V。16V)转变为200-1000V的高频)
                       3 灯管(产生亮度光源)
                       4 背光板(让灯管产生的亮度在其物理的反射的作用下,产生均匀的背光源
刚刚维修的本本,经典故障

刚刚维修的本本,经典故障
客户送来一台机,台湾的牌子(小天天),听都没有听过,故障现象为:开机正常进系统,但是显示画面一直重复跳动。后来问过客户是因为在车上碰了一下造成的(记得养好多问的习惯,有时可以帮助你快速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下面开始谈谈维修思路:

首先,出现这样的故障你先来想想都有什么可能性,先不要急着动手修机 ,本人如下分析:1、显卡问题(松动、虚焊、损坏) 2、主板与屏线接口的问题 3、灯管 4、屏的信号系统(LVDS接口芯片)5、屏本身的问题

维修过程:

先外接一个CRT显示器,显示正常,这个可以说明显卡芯片没有问题,接着测量屏线接口部分(供电、信号、时钟)一切正常,郁闷了。。。开始用排除法,去掉屏的信号部分,开机白屏,则说明灯管是好的。毫无疑问,肯定是信号部分出了问题。我们刚才测过了屏线的接口部分正常,可能是LVDS芯片的问题 ,经过30分钟的观察,LVDS虚焊,急忙用烙铁搞了一下(因为半天都没有吃饭,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哈哈,插好设备试机 OK!
17  笔记本开机过程(超详细)

我们假设没有任何的电力设备在供电(没电池和电源),这时候,机器内部只有RTC电路在运作,南桥上会接有一个3V的纽扣电池来供给RTC电力,以保持内部时间的运行和CMOS信息。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就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低-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他们的作用参看上页的图),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5V以及DDR2.5V等,并发送PM PWROK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PM PWROK将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发送到CPU外围VCCP的电压Generator,并开启VCCP。在此之后,VCCP Generator会发出CORE_VR_ON来开启CORE VR(即CPU的核心电压)。至此,整机的电压已经全部开启。

  在用VR_PWRGD_ICH这个信号通知南桥CORE VR成功开启后,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然后北桥发H_CPURST#信号给CPU,CPU被RESET,并正式开始工作。
在用户需要进入待机模式(S3)的时候,系统的ACPI和windows同时运作,拉低SLP_S3#,并保持SLP_S4#和SLP_S5#被拉高,以关闭了MAIN电,系统则进入待机模式

  而在需要进入休眠或者关机模式时,同时拉低SLP_S3#、SLP_S4#和SLP_S5#,关闭除了RTC以外的电源。当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需要操作系统和BIOS的共同协作,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只需要保证在特定的状态保证特定的电压供给即可。

  当机器要要从S0进入S5,即关机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时序进行,基本上就是前面时序的逆运行,笔者就不多费笔墨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去INTEL自己下载他们的规格书。
18IBMX31通病
IBMX31能上电,不开机,一般是1.2M电压不出来引起的,受控于1845,换一个能好.

网友(2007-09-10):

十一、下面我想讲一讲关于屏暗的几种问题点:
    首先是先测试高压条、背光灯的好坏。
    其次是看给高压条供电的屏线是否有主供电.(有的高压条是5V,而有的高压条则是10~15或者更高的主供电来输入的)
    如果没有主供电的话可以确定是主板给高压条供电的线路出问题了.大家可以一路查下去.相信问题会解决的.
   解决屏暗无非就是这么个思路.很简单.吧!!!!!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本本的问题是多数都会有屏暗的现象嘛.,所以可以借鉴一下
   再补充一句,关于R40屏暗的问题,它的问题会出现在休眠键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看,是否是它在作怪。这也是R40的通病。
13   IBM T23 MAX1631不工作维修过程

IBM T23 MAX1631不工作维修过程

一台IBM T23开机无反应,先测待机电流不到5MA,不正常,正常一般为2OMA,拆开机子,测主电源16V已加到主板上,但1631无待机的5V和3.3V输出,测23脚有3.2V的开起控制信号电压,28脚有2.7V的电压,7脚也有2.6V的电压,但21脚无5V电压,22脚的主供电在10欧电阻的进端量为16V,量出端为2.5V.还不断跳变,看来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了.
用电阻档测10欧电阻已变成了188欧了,更换该电阻上电测机,一切正常了.

贴了个图,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
虽然是转载!贴子看了一下!

网友:
觉得不错 对我们有帮助哦

网友:
这样很好的,不用扣积分,学习

网友:
不错啊,连上电时序都差不多出来拉,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在此多谢LZ拉!

网友(2007-10-27):
够详,够细.感激不尽

网友:
一样支持.哈哈一样支持.哈哈一样支持.哈哈

网友(2007-12-09):
内容不错,谢谢了。内容不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