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遭遇一批 七彩虹的 板子!

楼主(2007-09-10):
客户送修 说是全点不亮  数有15片
开好单子给客户后  先拿一块来上电测电压
一摸南桥发热  呵呵 好办了
测北桥供电 1.5 无压
换管子 后 上U开机OK
下面全是一样故障  用了1个钟全全搞定
是今年碰到第二批最好修的板子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恭喜了。

网友:
还是没看懂。

网友:
哇,赚啦,我怎么就没有这些水鱼抓哦...不过最近有一批双敏的P4板,全部都是ADP3180坏,也算是好修的通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LZ一个问题,首先声明本人是一个超级菜鸟,见笑了.问题是:用数字万用表测主板线路时,在什么情况下要上电测试?反之,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上电测试?路过了朋友也希望帮一下我这个菜鸟.

网友:
俺修七彩虹的NF4 754板子 日 5块统一主芯片空焊 郁闷

网友:
请问,南桥发热为什么要查北桥供电呢???

网友:
是的呀,同意楼上的看法,怎么北桥供电出问题会波及南桥

网友:
請高手解說一下其中的原理 !!

网友:
15片这样的故障修一个钟头?
LZ的焊接技术有必要修炼一下~

网友:
缺供电发热  不明白什么道理

网友:
呵呵
万一还要算上找元件的时间,吹吹板子灰尘的时间,呵呵

网友:
这简直是在捡钱呀。原理不必太清楚,只要解决问题就行了,原因再慢慢领会吧。

网友:
具体哪个管 跟大家解释下 能否